初入零度S4,两个小疑问请老友们帮忙解答一下哈

楼主(2014-05-09):
刚入的零度S4,装在了四轴上,假如失控保护设置的是返航降落,在无GPS定位的情况下(比如室内),飞控会如何动作?
第二个问题是,飞控的低电压保护启动后会自动降落,此时加油门是肯定没反应,就是需不需要把油门杆拉到底?因为调试过程中有时候电池有虚压,会在自动降落过程中解除低电压保护,此时油门杆如果不拉到底,四轴会突然又腾空而起。
麻烦老友们或者零度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哈,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没试过这些动作,帮顶!

网友:
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网友A:
我也出现这样得问题,电压单片在3.9v就不稳定了,油门不是高就是低,根本无法定高、而且有时候加油门机器没动静,等个3秒钟左右机器会突然飚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这样得问题,电压单片在3.9v就不稳定了,油门不是高就是低,根本无法定高、而且有时候加油门机器没 ...

我感觉还是换好电池吧,一旦进入低压保护,油门杆要放在能够匀速下降的位置,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一旦解除低压保护,四轴就会猛升高或者猛下跌。

网友:
各种原因各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