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lama的4通控,能用来改坦克上么?

楼主(2014-05-09):
有个lama的4通控,能用来改造一下恒龙的1:30小坦克么?

网友A:
理论上好改的吧,lama双电机接坦克的双马达。

网友B:
LAMA双电机可以用在坦克的双马达差速转向,期待LZ的作品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恒龙1:16坦克上用过这控,30比例的只要坦克内部空间装的下接收及其他设备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