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入固直求大家推荐一架吧

楼主(2014-05-09):
目前没有控

网友:
先说清楚是固还是直?

网友:
这问题!是入什么?什么是固直? 固定翼和直升机两种的简称? 模型界有这么简称的吗?

网友A:
固直莫非是指固朗的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直莫非是指固朗的直机?

楼主:
不好意思,是固定翼

网友:
EPP 3D 慢得好啊,主要是耐摔。

网友:
先选个低端的控练模拟吧,练一练你就知道你要玩什么了,然后再做决定吧

网友:
三角翼也蠻不錯的

网友:
楼主看似还没入魔,多交些魔友,在考虑飞什么吧

网友:
轻木342 我的至爱 -次投资 到位

网友B:
楼主语文真好

网友:
楼主,建议先入个控+加密狗玩模拟器, 不带接收不带控电不买其他所有如充电器之类的.一是先练着,找感觉,二是这样好知道自己喜欢啥样的.控推荐DEVO10(D7太低端调试麻烦,D7E只适合舍得折腾又会折腾的,坛友们说的"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果断是没错的,我就后悔没入D10而买了D7),接收一起买就便宜个邮费,没必要,到时候装机可以看情况再决定接收是买R701 还是601,1002又或者是二三十的那种接收.每当练烦了就看看论坛里面其他人选择啥机型入门的,了解下优劣,一般情况就是翼龙/冲浪者之类的电滑,或者塞斯纳这种有上反角的上单翼像真机里面选,耐炸易修复.且首次装机时,电机电池容易炸坏买便宜的,电调充电器买好的避免重复投资,桨买硬桨比较划算,如仿APC之类的.
入门机型玩到没意思(指操作无难度感了)之后 就进阶换机了,到时候你就完全是自己选择啦,涵道还是二战像真机,水机又或者是3D,完全看你个人喜好了.

网友:
先买个模拟器稍微练习一下,再买个好小子就行。便宜速度慢好飞,又耐摔。

网友:
赛斯那 冲浪者 飘飘 翼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