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板子发热。懂得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4-05-09):
用3s 2200mah电池用电后。 板子局部发热。 但是能够正常工作。 热的甚至有些烫手。   懂得麻烦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
EVVGC 吧   MOS管发热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热的烫手要找原因,如果以前也是用3S的,那和电池关系不大。

网友:
如果仅仅是MOS管发热,也算是正常,但太热也不好,或者加个小散热片看看

网友:
路过看看热闹,我也不懂

网友:
你好,我也买了这块板子,但不知道到那下载调参软件,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394497947@qq.com

网友:
换2S电池试试

网友:
发热的是那个电源芯片 ,这种都是线性稳压芯片 1117或者7805   输入电压越高发热就越大,2s会好些。

网友:
线性稳压芯片都这样。如果真的想解决,用个可调降压模块,实验出最低工作电压,就用最低的电压供电。

但即使这样,MOS管还是要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