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PM2.8 感受--乱侃一下,顺便表扬商家送的那些资料真的不错

楼主(2014-05-09):
入多旋翼 半年快到了,从最初的用 2560R3实验板+GY86 玩 MWC  到后来刷海盗,再到 APM 2.5....

一直潜水收集资料,上外网 辛苦的读那些鸟文, APM 已经玩的有点 门路了,至少  FPV 飞行 50天无事故了,天天飞哦,除了下雨。

言归正传,最近买了个 APM 2.8 , 说是有不少优化。

玩熟了 APM 2.5么, 轻车熟路 全部装好,最近应为 换机架 从 日字换成  十字, 电调全部 内收到 飞控下面, 记过磁罗盘干扰了。

  头一次体会到 2.8 的好处, 把磁罗盘外接--- 放在 GPS 下, GPS 和 罗盘 2组线 都插在 飞控的一个位置,管然比以前用 IC2 的插座  简洁好多。

终于决定告别穷人 OSD 了,应为穷人刷 HAYZS 后不能显示升降速度,   昨天 上 MINI OSD 了,  再体验下 2.8 的优越性,  原来的IC2 口 默认就是 OSD 接口,直接 接上, 有画面 数字都不会变。

立即 旺旺询问商家(这里鄙视一下我自己,做了伸手党,其实卖家送的资料里 都有这些详细的解说,今天发帖前细看资料才发现的。所以想到来发帖 )。

  经过一番讨论,原来商家在 跳OSD 口的时候 RX0 没接, 只接了 TX0 ,这个情况是合适同时 接数传的状态,
如果没有数传,RX0 要接好,OSD 就会有数字显示变化。拆开,焊接好 RX0 的跳线。 问题搞定。

对于 外接 罗盘,2.8 确实方便很多啦,跳线一拔掉,就 外接,这就是优化的好处。

这里 摘录一段  商家送的资料的 PID 的解说,我觉得真的很好懂。非常形象。

希望商家X讯电子不要介意,我不是原创,转载一段吧。

===========================================

举个形象的例子,一列即将到站的火车在快要到达站点的时候会切断输出动力,让其凭借惯性滑行到月台位置。假如设置火车以100km/h的速度在站前1km的地方切断动力开始滑行,那么这个100比1就是比例P的含义,P越大,它在站前开始滑行的速度越快。滑行初始速度快的好处就是进站快,但过快的初始滑行速度会导致火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冲过月台,这样一来火车不得不进行倒车,但是因为P设置过大,倒车以后的滑行也会同样使火车倒过头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反复前行后退的震荡局面。而P设置小了,进站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进站时间延长。所以设置一个合适的P值是PID调节的首要任务。由于P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将火车的速度与月台的距离用一个坐标图理想化的表现出来的话,不考虑惯性及外力的作用,这两者的关系呈现出来P调节的结果会是一条直斜线,斜线越陡,代表进站时间越短

网友:
虽然没买这款APM2.8,不过下载了商家整理的资料,看的出来,商家是花了精力的。

网友:
2.8都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前段时间的那个升级版?层板更简化的成本更低的那个?

网友:
优化后的效果,玩起来不那么累了

网友:
P的形容相当贴切。

网友:
这也太快了,2.6我买回还没上手,2.8就出来了。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你的OSD一定要接RX,我有2个OSD(分别是雷家的超小板与90块那种),都只接TX就可以用

网友:
正在用的路过

网友:
科技发展的速度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你的OSD一定要接RX,我有2个OSD(分别是雷家的超小板与90块那种),都只接TX就可以用

不知道, 反正不接 TX 数据全部不跳,。除了 时间在跳,其它都死的。   接上就 OK   我没数传,如果有数传 TX 不接我估计就OK 了。, 我觉得是  飞空在 等待 OSD 的 应答信号, 如果有 数传 那么 数传的应答 就给飞空了,飞空就继续把数据更新给 OSD.

OSD  负责 接受 心跳, 飞控负责接收 OSD 返回的应答信号,  如果有 数传,那直接收 数传的应答, OSD 的 TX 就省了、  我猜测的 ,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反正不接 TX 数据全部不跳,。除了 时间在跳,其它都死的。   接上就 OK   我没数传,如果有数 ...

你理解错了。

OSD,和数传,都是接在飞控的同一个通信口上的

是这样的,APM上电之后,飞控只会发送心跳包。OSD只能看到没有具体数据的心跳包,也就不能显示信息。

如果这时候打开地面站,通过数传链接飞控,飞控就知道地面站的存在,于是就会不断的把最新信息发送给地面站,OSD同时也会收到这些信息,所以OSD的TX线不用接。

如果没有数传,就需要OSD的TX线,发送给飞控一个信号,让飞控开始向外发送信息。

楼主:
你的解释 我完全接受,学习了,你是看过源代码吧,我是看不懂,瞎猜的,呵呵,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OSD,和数传,都是接在飞控的同一个通信口上的

我的就是只有OSD没有数传,也只接了一根线而已,OSD数据照样正常显示

网友:
楼主每帖都必读,受益匪浅

网友C:
请问2.8于2.6的关系,那位前辈知道?

网友:
本人也是刚买的2.8.0的版本刚到货还没测试呢,但是好像没有带软件和说明书,是不是要后期下载才可以,第一次用APM其他的还没到,还不知道可从入手呢?

网友:
我也下载了2.8的资料,但是买的,2.52的

网友:
提出来的是很多的经验哦。

网友:
看上2.8很久了'还在想怎么坛子里没人入呢

网友(2014-06-09):
我的2.8正在路上

网友:
那我也买2.8吧,感觉这个确实很好

网友(2014-08-10):
引用 网友C:
请问2.8于2.6的关系,那位前辈知道?

2.8改了2.6的 传感芯片供电芯片 就是那个LOD芯片 供电能力更强了,修改了滤波电容,最大的是改了双层板,比2.6的4层更加便宜,干扰也小一些,增加了一个OSD的通用接口,可以从跳线选择输出,还有设置了内置和外置罗盘的跳线选择接口,恩,其他的不知道了。。。传感器芯片什么的和2.6一样,其实我觉得叫2.6.4更好一些,,因为没有大改,版本问题据说只有3DR那个官网才有资格发布吧?

网友:
是个用心的卖家,赞一个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从老师那里翻出来的apm1.4 年代久远 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OSD,和数传,都是接在飞控的同一个通信口上的

我当初便为上了osd头大,数据不更新,看官网tx不接,数传能正常工作,osd不更新,接上tx也不更新,数传不能工作,求助不果向老外招手,在修改参数後 接不接数传osd工作正常,官网有说须然同一个端口但apm不会自动发送资讯给osd,所以osd不更新是正常的,修改参数,正常是必需的

网友(2014-10-25):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发现:apm四旋翼下降时,摇晃剧烈。据说是因为螺旋桨自激,无法解决。请指教。

网友:
我也是买的X讯的,店主整理的资料包确实很实用,赞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作者的P解释问题,这个我一直没太明白,现在已听解释就明白了,谢谢。。。帮我大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反正不接 TX 数据全部不跳,。除了 时间在跳,其它都死的。   接上就 OK   我没数传,如果有数 ...

TX用来给飞控发心跳,飞控检测到心跳会把数据发出去。如果没有数传只接OSD,会因为飞控接不到心跳就不发数据了。而如果数传、OSD都接,数传已经把心跳发给飞控,OSD也顺道接收了飞控的数据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