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磷酸铁锂电池平衡时间怎么就这么长时间,,太慢啦

楼主(2014-05-09):
新买的A123 组成的4S电池包,回来之后发现有一片电压比其他几片高,充电可就痛苦了,cv模式充电,有一片电压到达3.6v就进入平衡模式,306b平衡电流只有0.5A,超级慢啊
目测还需要10个小时。。。

网友A:
用两根插针一节一节充,平衡线带2-3A没问题。

网友:
A123不要充到3.6,设置充到3.4或者3.5就行了,3.4以上的都是虚电压,充进去也没用

网友:
。。。。。。新买的,容量当然很可能差很多
如果充放几次还这样就要重组了

网友:
是这样的。冲到个90%就可以了,充不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根插针一节一节充,平衡线带2-3A没问题。

这个是个好主意,2A~3A也总比这个0.5A快很多的,回去我把它弄成3S的试试看

网友:
A123好像是3.6V充满电压吧

网友:
有一节电池满了,就已经开始进入平衡模式,自然会慢很多。

网友:
第一次满后,以后用非平衡模式充电到3.45以后再用平衡模式冲,如果充电器可以设置平衡起始电压就更方便了,把起始电压设到3.45就好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您拿a6先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您拿a6先平衡

是啊,A6卖了第二天收到的A123,当时就想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A6卖了第二天收到的A123,当时就想哭了。。。

哈哈哈 晚两天卖啊 第一次用a6充

网友:
其实没必要平衡,根据放电曲线,高低两端压榨不出多少电流.
简单说充平了,和不平衡,最多差几十mah,没必要平衡.反正我现在用B6都很少用平衡模式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