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布满wifi信号的室内大宴会厅,飞四轴控会干扰吗?

楼主(2014-05-09):
求救,请前辈解答。

网友A:
不会的,频点肯定不一样,信号编码也不一样

网友B:
不一定,看控,看wifi路由功率

网友C:
wifi就完了?如果是宴会的话,还要考虑客人的电话,音响,灯光的遥控,总之电磁环境比较差

网友D:
不要飞大的。。飞大的就是作死。。

网友E:
两回事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F:
看遥控器的抗干扰能力了

网友G:
干扰客观存在

网友H:
直接原装futaba 18MZ 配原厂接受 拆掉GPS

网友I:
不用担心,就跟你用手机一样安全。

网友J:
电磁干扰无所不在。

网友K:
有干扰的,wifi也是2.4的,用72m的控可能好点,不过要保证没对讲机之类的

网友L(2014-07-16):
信号编码不一样,不会干扰的

网友M:
没有关系,普通WIFI信号对控没有影响,只有控影像WIFI的

网友N: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O:
应该不会吧。

网友P:
没看过那个视频吗?主婚人拿戒指的时候就被多旋翼弄的一头是学,风险很高,个人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网友Q:
如果你的控是2.4打开控后WiFi有信号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R:
几十米没有问题的
2.4同频的干扰表现出来的是距离缩短,但在室内这么点距离完全没问题
至于对讲机嘛,两米外使用影响也不大。对讲机只是功率压制,距离很近的话影响很大,两米外就没啥影响了

网友S:
我i觉得多少会有点 小心点 不做作就没事

网友T:
没事!! 你距离不远 没事的

网友U:
学习了~~~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V:
各抒己见,各有高见
俺也来学学。不过真心为楼主担忧了
面对如许多的不同意见,你会怎样做涅
其实众亲说的都是自个的体会和经验,楼主你也可以先去那个有Wifi,暂时还无人的地儿飞它一家伙看看呀
之后看结果再加其它因素好了,这样起码你自个心里有点谱了,不是吗!

网友W(2014-08-15):
wifi是2.4g的你在淘宝上看wifi天线也是2.4g天线。干扰。

网友X:
这个不一定吧,要看频点有没有撞车。

网友Y:
Futaba相对好点,但一定会有影响

网友Z:
不会干扰,遥控都用跳频技术,和WIFI频率干扰的几率很小

网友AA:
应该没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