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精灵2下降过程中摇摆并无法控制。

楼主(2014-05-09):
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精灵2下降过程中摇摆并无法控制。
平台:Phantom 2 +H3-3D云台

飞行环境描述:空旷郊外田园,晴天,微风。

客户描述:精灵2下降过程中抽风+神奇自稳。
话说楼主昨天炸鸡归来,今天迎头再上,起飞前已经校正指南针,附近也是空旷地。
抽风过程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但是这个高度可以排除电线排除房屋。
电量还保持在40%以上,这种抽风让我越来越不敢飞哇。
分析:
从视频上可以看到飞行环境没有问题,飞行姿态在视频开始阶段很正常。在姿态发生变化中可以清晰听到电机转速变化,也跟客户描述“视乎撞到了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飞机的下降速度比较快。客户的飞机加装了桨保护架,整机的起飞重量达到了1425g。综合以上分析,在超重的情况下遇到姿态发生较大改变飞行器进入下旋气流失速,如此时加油门会加剧失速状态无法控制飞行器。当飞行器接触到其他物体或改变了下旋气流,飞行器主控会纠正飞行姿态从而恢复控制。

温馨提示:
1.      切勿超过Phantom 2 的最大起飞重量:1350g。
2.      在大起飞重量时,避免垂直下降或大动作飞行。
3.      确保周边环境不会阻碍飞行器飞行或干扰飞行器飞行。
4.      精灵系列飞行器属于小型飞行器,不适合超高超远的极限飞行,飞行乐趣安全至上。

网友A:
碰到过***下降导致失速,不过已更新了新固件,相信不会再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下降导致失速,不过已更新了新固件,相信不会再炸机了。

希望大家都相信

1312克配原厂碳桨的小精灵2同样情形失速降落触地后再升起,GoPro3镜头报废

网友:
碰到过类似现象,更新了固件但愿不要再发生了

网友B:
感觉分析过程有点牵强。

精灵不是固定翼,不是靠气流流过机翼而产生升力。何来失速一说?
如果硬要说是螺旋桨失速也说不过去。螺旋桨失速的话飞机早成自由落体了。

至于下旋气流更是没看懂。如果是遇到下降气流飞机也应该表现为掉高度而不是左右摆。

我个人觉得主要是飞机没用设置合适的感度,大动作或者下降太快时候进入了自激震动状态。而从自激回复则有两个可能,一是受到某些阻力或者反作用力的影响幸运地脱离了自激状态。例如云台自稳时候对飞机的反作用力,气流的影响等等。第二,可能是DJI飞控算法牛B,判断进入自激后采取了救机措施。例如短暂切断反馈通道,让电机输出一个恒定的速度从而脱离自激状态。

网友:
DJI 出了原厂9寸碳桨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炸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分析过程有点牵强。

精灵不是固定翼,不是靠气流流过机翼而产生升力。何来失速一说?

你可能理解错了,技术说的不是下降气流,是螺旋桨产生的下洗气流
飞机进入下降气流当然会掉高度,但有飞控的多旋翼一般不会有明显的掉高度,除非是非常强劲的下降气流
而造成螺旋桨失速的原因,是因为垂直下降速度太快,进入了螺旋桨自己向下产生的乱流中,也就是飞行器“追上了自己向下吹的风”
这个类似于固定翼飞机的尾流,在民用航空业里面也有事故先例,后来规定了起飞间隔密度,就是为了避免进入前面起飞的大型客机形成的尾流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理解错了,技术说的不是下降气流,是螺旋桨产生的下洗气流
飞机进入下降气流当然会掉高度,但有飞 ...

螺旋桨进入自己的气流这点说不过去。你看看这个别的牌子的多轴高速下降,螺旋桨有进入自己的气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进入自己的气流这点说不过去。你看看这个别的牌子的多轴高速下降,螺旋桨有进入自己的气流吗?

...

这个多轴上面并没有负载,升力/动力很充足。

网友:
记得直升机是很忌讳垂直下降的,非常危险,很容易造成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轴上面并没有负载,升力/动力很充足。

高速下降和动力无关,反而负载越大应该越稳。几乎等于垂直落体,螺旋桨只是在必要时输出小力矩纠正姿态。

电调速度是关键。电调速度是dji的硬伤。为了照顾商品电调,采用ppm信号,这就注定了电调响应速度慢。哪天dji出canbus电调,哪天dji的飞机高速下降不抖。

按现在的PPM方式,随便你怎样配置飞机动力与负载,怎样优化重心都不可能达到我视频中那个效果。而目前DJI采用限制下降速度的办法也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之计。

不是说dji不好,我自己是dji fans,因为dji产品在综合性能上是最好的。但确实高速下降这方面还有改进空间。当然,dji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考虑,anyway,希望dji能够加以改进越做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轴上面并没有负载,升力/动力很充足。

再d打个比方,石头有动力吗?空中一个石块掉下来会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d打个比方,石头有动力吗?空中一个石块掉下来会抖吗?

电调反应的硬伤很同意,石头问题还想探讨下。在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当然是越重掉下来越稳(空气浮力相对越渺小);可是想保持匀速下速,动力分配不及时(负载过重,动力相对不足,电调反应又不够快),所以会抖。

所以个人觉得还是跟负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反应的硬伤很同意,石头问题还想探讨下。在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当然是越重掉下来越稳(空气浮力相 ...

你谈到匀速下降,那么你用dji的飞机试试加速下降,看抖不抖?

网友(2014-07-26):
我的 飞越 650  空载  2216电机 3s 5100mah   电池  NAZA LITE +GPS 下降几乎有50%的概率  会出现这种 死亡抖动   ~~ 吓死个人   你还不敢控

网友:
大家觉得精灵V+垂直下降操作方式中,“之字下降“和“低速降停结合“那种更安全合理呢。总担心降落时炸机啊?!

网友:
我是自动返航离地五米出现这种情况 ,直接摔机,这个情况要人命呀 ! 以后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自激年年有 ···

技术 一哥   帮我 查查一个N年前的旧案吧  现在还莫名其妙的说··我自己分析估计是惊扰了 鱼塘的 龙神 给了我那么一下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其实 这次在温州 遇到一个摸友  试飞他的精灵2 无故掉高 还会 甩头   正好我们专业摄影师在给我拍花絮,被突然掉高的精灵砸中了他的肩膀,有视频有真像哦· 不过还好是精灵  没大碍···如果是S1000的话·····我已经建议这位摸友返厂检测了·!

最后 技术帖子··帮顶!··希望大疆会做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