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用来干嘛的,求教

楼主(2014-05-09):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

是不是油门微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油门微调?

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呗

我还没有设置油门行程,怎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

是油门微调吗?

网友:
楼主还是多潜水,多学习吧。三个问题发了三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油门微调?

油门中立点吧,简易控,油门没地方设置,也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油门微调吗?

不是油门就是舵机微设的了,反正开机前你要把它们调到对点,就是O位.

网友:
没说明书吗,看型号找度娘

网友:
不是油门微调就是舵量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