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充电器的按键维修改造

楼主(2014-05-09):
经过多年的使用按键已经不灵了有时候根本按不了,这种薄膜按键跟面板一体的只有改成机械按钮。

网友:
其实换上去的这种开关寿命也不长的。

网友:
粘死坏了取不下来的

网友:
开关就是用胶粘带面板上的,有些粗糙

网友:
现在是改装好了。今后按键再次坏了要想取下来就麻烦了。自己DIY还是值得,要是按键改装在洞洞板上就完美了。

楼主:
坏了再撬下来呗 反正自己会搞 洞洞板无法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