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云台 78M05发热严重

楼主(2014-05-09):
使用过程中云台没工作了,立即降下来检查,竟然发现这个模块掉在电机上了,是我运气好太好了吧,重新焊接上,云台功能正常,通电估计1分多钟,手摸78M05模块相当的烫,烫了个小泡,发热这么严重,万用表测电阻16.2,请问是否正常呀,需要返厂检测不

网友A:
7805是一种比较低端廉价的线性稳压芯片,去电子市场买个回来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是一种比较低端廉价的线性稳压芯片,去电子市场买个回来换上就行了

没掉,捡到了,就是发热太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掉,捡到了,就是发热太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

都能烫出肯定发热不正常,7805一般持续能输出1.5A电流,对云台肯定够用的,而且正常发热不会那么大的

楼主:
请问飞越厂商这是属于正常发烫,还是有短路导致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能烫出肯定发热不正常,7805一般持续能输出1.5A电流,对云台肯定够用的,而且正常发热不会那么大的

看清楚!他这是78M05
不懂不要误人子弟

LZ自己去下个PDF看看就知道了,别在这听别人忽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飞越厂商这是属于正常发烫,还是有短路导致发烫

正常不应该这么烫,要么是设计的太2B,工况直逼器件极限;要么是输入电压过高,造成功耗过大;要么是确实有电流消耗过大的地方。不过后者可能性稍小,5V一般都是提供给MCU和周边辅助电路,功率输出都是直接用输入电源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飞越厂商这是属于正常发烫,还是有短路导致发烫

权宜之计你可以自己买个7805换上(注意管脚焊接,不要错位),不要买78M05或78L05。封装TO-220加个小散热片温度能下来不少。D-PAK封装可以直接焊回原位,不过温度会一样高,只是器件本身耐受电流的能力大了一些而已,但根本问题没解决,越热越容易出问题,预期寿命也下降的越快。
额。。。。。累了不说了,说起来涉及的太多没完没了,自己找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权宜之计你可以自己买个7805换上(注意管脚焊接,不要错位),不要买78M05或78L05。封装TO-220加个小散热 ...

谢谢你的耐心指教,还想请问下如果重买个7805,有没有需要注意下面分类的具体型号,我云台用的3S供电

网友:
功耗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指教,还想请问下如果重买个7805,有没有需要注意下面分类的具体型号,我云台用的3S供电

型号就是7805,前缀是代表厂家,后缀代表封装
还有其它型号的同类产品如BA50DD0、DB3941等等,不过价格是7805的好多倍,7805是很低端的芯片

网友C:
一般是这个7805质量问题,买个换上,如果还是发热,就不是7805的问题了,可以换下7805右下角的那个3.3伏三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这个7805质量问题,买个换上,如果还是发热,就不是7805的问题了,可以换下7805右下角的那个3.3伏三 ...

我刚测试了一下,把给狗3充电线拆了,78M05温度就正常了,是不是说明这个模块是给狗3稳压电源?那既然是为狗3专用开发的云台,难道不能用这个充电功能了?

网友D:
78m05电流小,你给够三供电,势必发热,尤其是线性的。这板子要是真设计给狗供电的话就是设计有问题了。另起炉灶给够供电吧,网上DC 2 DC电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m05电流小,你给够三供电,势必发热,尤其是线性的。这板子要是真设计给狗供电的话就是设计有问题了。另 ...

如果不是这次脱落了还真不知道这个78M05会有这么烫,如果换成7805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这次脱落了还真不知道这个78M05会有这么烫,如果换成7805可以吗

7805是直插的,78m05是贴片的。你要看有安装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