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来帮助

楼主(2014-05-09):
最近迷上了四轴飞行器。 请大大神推荐一款配置。主要 飞行时间长些。

网友A:
有点米可以考虑精灵,米少自己配 xxd2212 四合一电调 kk飞控  某宝有组好的一套带控电池2000不到一套,如果玩四轴不太熟还是建议精灵,精灵一代2888,想玩下航拍精灵一代fc40版本也可以,3049 摄像效果一般,重在方便,可以用手机回传视频,四核手机延时会好很多,米多就可以考虑2d或3d云台版本挂狗 ,精灵1单电2200 无负载12-15分钟,精灵2可以到25分钟,但精灵2电池很贵,关于搭载云台图传的时间您可以参考别的大神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米可以考虑精灵,米少自己配 xxd2212 四合一电调 kk飞控  某宝有组好的一套带控电池2000不到一套,如果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