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7E短接电阻教程

楼主(2014-05-09):
本人D7E刷了机后,接收距离很短,求D7E短接电阻教程,谢谢。

网友:
既然是刷了机后接收距离很短,这和电阻有何关系。刷机又刷不出电阻来的

网友A:
短接时最后用恒温烙铁   温度不用太高   尖一点的烙铁头  非常容易搞定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电阻拆除 然后用焊锡短接 或者用线来短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时最后用恒温烙铁   温度不用太高   尖一点的烙铁头  非常容易搞定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电阻拆除 然后用焊锡短接 或者用线来短接也可以

谢谢你

网友:
现在距离?

网友(2014-06-28):
同问现在距离多少?

网友:
求D7E加旋钮开关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