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就显示闪闪的

楼主(2014-05-09):
?qq-pf-to=pcqq.c2c

楼主:
入魔后就折腾不断,烧钱花时间,没时间去泡妞了

网友A:
检查供电,有可能供电不足引起的o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有可能供电不足引起的osd问题

应该不是,飞机飞的正常,另外你看了把狗3+关了就正常了,供电是6S 主电池的。

网友B:
你都是老手了,还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是老手了,还搞不定?

除非换个IOSD-2 看看,现在折腾没辙了

楼主:
估计还是 IOSD MINI 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飞机飞的正常,另外你看了把狗3+关了就正常了,供电是6S 主电池的。

你是不是同时给gopro供电的?如果是的话把给gopro供电的线取下来试试看。

另外考虑下是不是gopro的输出线又虚位

网友:
你这是因为在室内没有GPS所以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同时给gopro供电的?如果是的话把给gopro供电的线取下来试试看。

另外考虑下是不是gopro的输 ...

IOSD 2 有12V 1A 输出供给H3-2D 同时狗3+ ,明天准备外接个12V 电池供图传 云台等用看看会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SD 2 有12V 1A 输出供给H3-2D 同时狗3+ ,明天准备外接个12V 电池供图传 云台等用看看会不会。

我没接触过iosd ,但是感觉上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接触过iosd ,但是感觉上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这样已经飞了快一个月了,都没有问题的,就这2天才出现的

网友:
你是WKM?换根狗输出线试试了

网友C:
刷新osd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osd固件试试!

都弄了

网友:
你巴gopro的视频制式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