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关于陀螺仪

楼主(2014-05-09):
三轴陀螺仪,连接图上,只串联了锁尾舵机。。。那么请问,陀螺仪如何又能控制升降 ,副翼舵机来保持稳定了。。

还有请问,陀螺仪感度调低,是不是对舵机的干涉就越少,谢谢了

网友:
深入研究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啥陀螺,估计是斜盘舵机没给你表示出来吧。至于陀螺怎么控制舵机,太高深了不必深究,就是遥控信号经过陀螺处理一下,陀螺一定程度上自动修订飞机姿态,让飞机更稳定。但是不是说完全靠陀螺就可以稳定悬停不动。调感度跟舵机干涉不干涉没关系。舵机干涉需要调斜盘行程。调感度是调的自动修订姿态的敏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啥陀螺,估计是斜盘舵机没给你表示出来吧。至于陀螺怎么控制舵机,太高深了不必深究,就是遥 ...

就是说,陀螺仪不关是控制了锁尾舵机,它还负责了控制斜盘舵机来平衡机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陀螺仪不关是控制了锁尾舵机,它还负责了控制斜盘舵机来平衡机体了?

有副翼的就不用控制斜盘 无副翼的要控制斜盘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的就不用控制斜盘 无副翼的要控制斜盘 就这样

谢谢了,懂了,副翼旋转起来就有水平方向陀螺仪的作用了。。这下清晰了,无副翼的斜盘舵机都要受陀螺仪控制,再请问下,这3个舵机也是要接到陀螺仪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懂了,副翼旋转起来就有水平方向陀螺仪的作用了。。这下清晰了,无副翼的斜盘舵机都要受陀螺仪控 ...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陀螺仪不关是控制了锁尾舵机,它还负责了控制斜盘舵机来平衡机体了?

三轴陀螺是这样的,对于有副翼直升机用的单轴陀螺仪只能控制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