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2s的六轴。

楼主(2014-05-09):
02S的六轴是否可以通过感度来关闭,只留三轴了

再请教下,陀螺仪感度,调得越高飞机就会越自稳么?甚至会来抢你的操作,相反,调低的话,可以更灵活用操作来控制飞机平衡?

网友A:
02s的六轴起稳定作用的, 和平衡仪还有点区别。不像平衡仪那么稳的不像话。感度调到最小,自稳效果就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的六轴起稳定作用的, 和平衡仪还有点区别。不像平衡仪那么稳的不像话。感度调到最小,自稳效果就会消失 ...

3Q了。。。还有就是请问,感度调小了后,3轴还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3Q了。。。还有就是请问,感度调小了后,3轴还在么

当然。 无副翼没有三轴那还能飞啊。。 。 。 除非你有抽筋手。

网友: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三轴与六轴的修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