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T14SG 、 T8J 8、T8FG 14通道通道遥控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09):
FUTABAT遥控器除14、10、8通道多少不一样,还有什么区别,请使用的人、高人指教。同样的推荐一个便宜的商家。

网友:
工艺不同材料不同

网友:
14兼容性更强,接收通杀;10的偏重于固定翼;8的偏重于直机的设置

网友:
如果要上付他吧的话,建议14sg

网友A:
飞直升机的话 首选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升机的话 首选T8FG

T8FG---是8通道的吗?还是14通道的?淘宝上T8FG标有8通道和14通道。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是8通道的吗?还是14通道的?淘宝上T8FG标有8通道和14通道。有点搞不明白。[/backcol ...

老款的8通道的,新款的是14通道。正常我们飞8个通道足以。14通道需要增加一个接收机的

网友:
我也 没弄明白  T8FG  和 14SG 。。感觉都是米货。。。。

只能看看 买不起

网友:
T8FG更实惠一些

楼主:
T8FG---- 是8通道,还是14通道、还是两种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 是8通道,还是14通道、还是两种都有?

8可以扩展为14

网友:
我也在纠结。。。。 不懂 来学习的

网友:
通过sbus系统扩展为14通道 t8fg上标注的是14通道 如果不是飞复杂飞机 例如喷气 或者多种任务飞机 那用不到那么多通道 接收机上14sg和8fg都是只有8个通道直插 剩下的6个需要sbus系统

网友:
14通的可以发射导 弹。

网友:
14通道,用不到的吧!带起落架,开关仓们??

网友:
考虑要不要升级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