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首飞,悬停往后飘,下一步应该怎么调?

楼主(2014-05-09):
第一架F550因为实在太大,带出去玩很不方便,已经整机出售!

二手区淘了架整机,到手已经两个多星期了,中间更换了飞控、电机和桨,耽误了不少时间,实际上收的整机就剩了个机架和电调。

今天天气还行,下午飞的时候还出了一会太阳,可惜出去的稍微晚了点,3点不到就看到一群熊孩子放学了,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了。

顺便报下配置:飞越650机架,X4108 KV480,乾丰1447尼龙桨,NAZA V1+GPS,自组电池4S 5000MAH,华科尔D10

不知道是飞控的问题还是我没调好,跟前面F550居然一样,有时悬停不太稳,容易往后飘或者偏右往后飘,有没有人帮我分析下下一步应该怎么调?

单电池

这是安装双电池,双电池的时候感觉稳定一些

让旁边保安大叔拍的,结果手指挡住了摄像头,视频剪掉很多

双电池的视频

网友A:
从视频上看还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视频上看还挺稳的。

前后飞了至少15分钟,大叔拍的不给力,剪掉很多,而且我一直有打方向舵,没让它一直飘

就是缓慢的往后飘,或者往右侧偏后飘,

我看大家的悬停都是定住不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飞了至少15分钟,大叔拍的不给力,剪掉很多,而且我一直有打方向舵,没让它一直飘

就是缓慢的往后 ...

会不会是风吹的呢。

网友B:
飞机重心是否在中位,飞控试飞安装水平。

网友C:
GPS模式下么?可以重新校准一下GPS,或者重新测量GPSxyz三个轴的距离,或者检查GPS的方向是否与主控安装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式下么?可以重新校准一下GPS,或者重新测量GPSxyz三个轴的距离,或者检查GPS的方向是否与主控安装方 ...

对的GPS模式,NAZA 飞控里GPS XYZ三轴的距离没法精确设置

像X轴实际-7.5CM左右,飞控里面只能填7cm或者8cm,这样的话,只能把GPS换个位置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重心是否在中位,飞控试飞安装水平。

谢谢提醒,发现飞控的安装好像有问题,水平方向有2-3°的倾斜,需要重新固定一下

网友D:
主控调了以后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调了以后解决没

谢了,这会上通宵班呢,改天再搞了,下次把笔记本和工具都带齐,有问题现场解决
过几天亚信会议估计都不能飞了!

网友:
几个可能的原因。最有可能   飞控安装不水平。GPS 星数不够。  做imu校准。磁罗盘校准。   gps 朝向是否正确。  离重心的位置是否设定准确

网友:
楼主也要上夜班?干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