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火眼拍的航拍视频用的是F22机型

楼主(2014-05-09):
淘宝看了很久96650方案的最终锁定200多的金火眼,原电只能开机看一会.改了600毫安的内置电池,大小刚好,壳很精致.拍了6分钟掉了一格电~
有两部片一部机掉水里就没上.视频原片很清楚,到优酷就不清楚了,用的山寨卡,将就看吧,点超清清楚~

网友:
蛮清楚的

网友A:
上机机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机的照片看看

难看的EPP F22,9mm,超级炸不烂 ,头没了就不上玉照了。。。。

网友B:
我也用的这款。麻烦LZ将电池改装的型号、品牌发一下,600MMA能用多少时间?原厂的那个是120MMA,但只能坚持几分钟。内部空间能不能加装600MMA以上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这款。麻烦LZ将电池改装的型号、品牌发一下,600MMA能用多少时间?原厂的那个是120MMA,但只能坚持 ...

搜 聚合物锂电池 3.7V 600mAh 442840 ,再大的电池怕放不下

网友B:
谢谢老兄!查到了,上面显示不带保护板,是可以直接替换么?里面有保护板是吧?感觉600MMA还是小了点,可能坚持不了半小时。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拆掉原装电池、直接接出这个电池线到外面。外接1000MMA的手机电池板,用魔术贴贴在背面,这样容量更大,且满足了不少朋友上狗3云台要配重的问题。估计外接电池后,机器整体重量可以达到80g 左右,正好是狗3+的重量。满足狗3云台的重量要求。

楼主:
我是直接把机器里的保护板焊到新电池里,电量对于我来说够了,要不你直接外部5v供电,

楼主:
我量了下接收机出来的电有5v可以直接改根充电线接接收上供电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下接收机出来的电有5v可以直接改根充电线接接收上供电充电吗

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我的电调是UBEC的,供电能力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兄!查到了,上面显示不带保护板,是可以直接替换么?里面有保护板是吧?感觉600MMA还是小了点,可能 ...

云台是要调重心,只要把摄像头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就可以了,不一定加配重。如果先把摄像头固定了,再调重心,就要用配重,不是浪费载重嘛。

网友:
调整重心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重心好调,就可能做一个通用云台了,各机型只调整参数就行了。

楼主:
我就用胶布一粘,机器就固定在上,下回把机器贴在机翼下面,俯视拍起来可能好点

网友:
这个和808#16二代有什么区别吗?哪个好点

网友C:
看了楼主改的我本来打算用电池改的。试了一下。3.87V就提示没电自动关机了。还是决定用5V外接供电。不知道从哪接电。我是APM飞控,朋友说从APM上走电怕对飞控不好。或者我的电调也是UBEC的。用电调供电可以?求指导~

网友D:
用的跟我一样

网友E:
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F:
你是如何拆开加电池 求方法

网友:
硬搞,里面⑧个扣,慢搞

网友G:
3.7V 600mAh 442840
这个信息很有用。

网友H:
看了下视频。画面扭来扭曲的么。

楼主:
完腻了浙江有谁要200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完腻了浙江有谁要200出~~~~~~
出了吗?

网友J:
如果用云台会怎么样呢?固定翼上云台有谁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