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挂电线炸机

楼主(2014-05-09):
配置:主控:naza late  机架某宝上199元的H铝机架  QA4006 kv680电机 飞腾30a电调 1147乾丰防apc碳纤尼农桨 鹰眼 普通二轴云台 400w图传 4s5000电池主电 3s1000电池给云台 图传 鹰眼供电
http://www.tudou.com/v/gAdn1VwpsH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图传发射掉水田里烧了,返厂60元修好。 坏了三个桨, 其他无恙。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前辈:飞腾30a电调刷blheli固件,没有修改参数。机器启动时1号电机反转 再加油恢复正向转 飞行中好像没有影响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悲剧啊...还好没引起火花!!

网友:
太不小心 了

网友:
远离电线,珍爱生命,嘿嘿

网友:
我的图传发射也落水烧了,还没修···

网友:
前几天我玩飘飘机一个大风呼过来,直接下水,除了电池和舵机没事,其他全报废,还是离有水的地方远点好!

网友:
挺好的吗,但是太大意了,飞行需安全,且非且珍惜

网友A:
以后千万注意拍摄的环境 相机视频质量不错  采用什么相机 狗3+  ?  云台增稳效果不好 震动明显

你看 水面上也有一条电线  我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千万注意拍摄的环境 相机视频质量不错  采用什么相机 狗3+  ?  云台增稳效果不好 震动明显

你看 水 ...

宜昌好熟悉 这是拍的哪里 好漂亮   上的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