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解决问题,求

楼主(2014-05-09):
我的电调是不可以后退的,我接上电池电机滴滴滴滴响后我一动和扳机,电机就一直转,我要吧扳机后退电机才可以停下来,我的是枪控来的,

网友:
是不是通道反了,设定一下正反通道

网友:
没有设油门行程

网友:
设好后的后退是要***顶两下才能后的,但前提是要先设好油门行程!

网友A:
电调需要设置。你看看是什么品牌的电调;上网查一下怎么设置。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设油门行程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电调?

网友B:
当初也是这样被耍了好几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初也是这样被耍了好几把

哇,你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需要设置。你看看是什么品牌的电调;上网查一下怎么设置。设置一下就好了。

六楼说的对刚开始我的电船也存在楼主说的问题。一个厂家的电调与另外一个厂家电调产品程序设置不一样,关键要了解自己使用的电调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根据该厂家的程序重新设置枪控的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你又出来了?

帅锅您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