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FPV问题

楼主(2014-05-09):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用天行者玩FPV的话,推荐什么配置给新手?包括FPV设备,以及遥控器的选择。我现在的是天地飞6A的遥控,如果飞FPV不知道够用不够?谢谢!

网友:
买天捷力的吧……

楼主:
天捷力的什么?航模还是配件?谢谢。

网友A:
冲浪者x8,真的很不错!

网友:
死胖子后推而且降落速度快,新手降落捉急,而且价格并不便宜,瑕疵版天行者价格低的多。新手玩玩足够了。

网友:
死胖子不适合新手,降落准炸。

网友B:
1.动力配置按厂家推荐配置即可,电池可考虑4s的;2.fpv设备参考航拍板块的帖子,有详细介绍;3.建议升级遥控器,并考虑增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真的很不错!

螺旋----这是它的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动力配置按厂家推荐配置即可,电池可考虑4s的;2.fpv设备参考航拍板块的帖子,有详细介绍;3.建议升级遥 ...

升级什么遥控?

网友B:
控的选择得根据你的预算,以及你的预期飞行目的。便宜点的:天8、天9;贵点但一步到位的:10CG、14SG、XG11、XG14等。个人感觉,通道数最好在8个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选择得根据你的预算,以及你的预期飞行目的。便宜点的:天8、天9;贵点但一步到位的:10CG、14SG、XG11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