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如何是好?

楼主:
这该如何是好?
查看数:
评论数:
关灯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帖子模式

gcg0401
发布时间:

网友(2014-05-09):
正文摘要:
电机线挡着这个槽了,改如何是好呢?
cj0413
发表于

网友:
这个木板很好打孔,电机顺时针转一点,自攻螺丝重新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机?萨博?
yes,板机,萨博j35
cj0413
发表于

网友A:
板机?萨博?
新疆飞龙
发表于

网友:
电机位置错开半圈即可
小P孩
发表于

网友:
呵呵
xx1994930
发表于

网友:
桨准备装半寸的吗?
Jetkite
发表于

网友:
同好奇,这桨怎么装怎么用=.=
lnyangxf
发表于

网友:
直接削点KT板吧
我是楼主
发表于

网友:
奇怪,你的螺旋桨怎么装?
晴天曙光
发表于

网友:
电机歪一点放就行了
LD丶刹手
发表于

网友:
这个要见机行事 不行就切一点kt板
老金
发表于

网友:
换两个电机安装孔,或者重新打孔咯
长空铸剑
发表于

网友:
同问,反过来也不行,又挡对面的那个槽了。
polatoo
发表于

网友:
把电机反过来装呀亲!
nniipfj
发表于

网友:
那就直接削点KT板呀
douteng
发表于

网友:
给张全局的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