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配置软件无法打开

楼主(2014-05-09):
今天开始调试miniosd,准备连上电脑刷写最新固件,但是我的OSD_Config软件在电脑上死活无法打开啊,还请各位前辈帮忙解决解决!谢谢了!

网友:
怎么提示

楼主:
没有任何提示,双击.EXE后缀的文件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提示,双击.EXE后缀的文件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能是java环境的软件把   忘了是不是

网友A:
换台电脑试

网友B:
我的osd_config.exe在win7 32位 旗舰版运行无反应,win7 家庭普通版运行正常,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osd_config.exe在win7 32位 旗舰版运行无反应,win7 家庭普通版运行正常,同问。。。

我的也是32位旗舰版,看来是系统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

刚才用单位的xp电脑,发现还是不行啊。哪位能给个可运行的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单位的xp电脑,发现还是不行啊。哪位能给个可运行的再试试

我的就台式机上安装失败了,换到笔记本上就可以用了,总之是和系统有关

楼主:
再换台电脑有可以用了,已经可以确定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2015-01-07):
我也一样,如何修复系统呢,重新安装?

网友C(2015-03-02):
一样,家里五台电脑都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家里五台电脑都不能打开

翻版系统打不开 都正常,原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