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飞过雷虎的E360么?

楼主(2014-05-09):
关注E360很久了, 但是机型太小众了,没有找到太多资料。。
看官网,应该是E325 V2 的改版。 有谁飞过的话请楼下谈一谈感受。 最好可以和E325V1 对比一下(如果可能的话)

因为需要出掉手上的几台yt来换E360,所以要慎重点。希望给些意见。。。

另送E360美图张。。。。

网友:
路过凑热闹的。

网友:
没飞过,不过我觉得设计真的很不错。

网友:
到时候发使用感受哈

网友:
额。。貌似e360连倾斜盘也成塑料的了?

网友:
我用E360的旋翼头改装在450pro上,很不锖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配件问题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A:
没飞过,不过360级别也开始变得普遍了。泰世X3,JR forza 都支持325-360mm桨长(似乎亚托的450L也支持360mm桨长)。
只是雷虎用4S电池。泰世和JR用的6S。
自己在飞E325V2。雷虎的这台机器旋翼头的那个黑色滑块磨损觉得是个问题。尾传伞齿做的齿大,间隙也大,但很结实。

网友:
喜欢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不过360级别也开始变得普遍了。泰世X3,JR forza 都支持325-360mm桨长(似乎亚托的450L也支持360mm ...

4S不是问题,Rave 也是4S拉350桨的。。。
现在主要纠结飞行感受,和精度提升。
因为不打算在小鸡上花钱了,所以要出掉两台YT才能凑够钱。
不知道值不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4S不是问题,Rave 也是4S拉350桨的。。。
现在主要纠结飞行感受,和精度提升。
因为不打算在小鸡上 ...

雷虎的做工用料还是比亚托值的。至于手感和大机器比这个谁都没辙。毕竟功率,重量在那呢。360和325比肯定会。但是好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觉得雷虎 的风格和JR 450有点像,这机非常轻,而且 电池仓 位置很小,放大电池 难放。电调位置也不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虎的做工用料还是比亚托值的。至于手感和大机器比这个谁都没辙。毕竟功率,重量在那呢。360和325比肯定 ...

说得我都。。。别到时候,YT没出掉又来台E360。。。。败家

网友B:
雷虎和JR已经从我的字典里抹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我都。。。别到时候,YT没出掉又来台E360。。。。败家

那先把YT出了再来E360。个人觉得雷虎的机器比YT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先把YT出了再来E360。个人觉得雷虎的机器比YT靠谱。

那是比YT靠谱多了,不然能550,720的买雷虎。。。
720买的时候有个插曲,侧板崩了一小块,Mixing arm表面做工不对称,Hobbico立马寄了新板子,新的mixing arm 组件( 旧的也没要回去)。。。

网友:
小齿盘在上面?   配件是不是会贵啊

网友C:
我有架 E325 V2 ,改 6S 飛起來很輕手,反應不錯
但是原廠 FL 旋翼頭組價格太坑爹,就用 YT 的頂上了
料件還好,常損件可以用 YT 的頂著上

如果是 360 的話,建議樓主先問問頭罩一個幾多錢?
我到目前還沒詢到報價.................也沒瞧過誰在賣這東西(據傳是爆貴)
325 /360 頭罩大小不同,最大的差異是,360 罩可以上 1400 6S 電池
而 325 的上到 1200 就得用擠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雷虎和JR已经从我的字典里抹掉了

请问是为什么呢?抹去指某些机型还是所有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架 E325 V2 ,改 6S 飛起來很輕手,反應不錯
但是原廠 FL 旋翼頭組價格太坑爹,就用 YT 的頂上了
料件還 ...

E360 头罩,Hobbico报价是24美刀。。。
450L 头罩,ebay报价是31美刀

网友C:
引用 楼主:
E360 头罩,Hobbico报价是24美刀。。。
450L 头罩,ebay报价是31美刀
感謝,找著了,HobbyStores 紅色那款報 15 歐
之前死活都找不到說,我尾管跟尾傳軸都備好了,就差頭罩沒料
可是 YT 450L 罩子有這麼值嗎?在台灣一顆也才 NTD 750 左右就有了

另外的考量是,目前這樣的配置已經很順手好飛了,要再動刀會有點掙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找著了,HobbyStores 紅色那款報 15 歐
之前死活都找不到說,我尾管跟尾傳軸都備好了,就差頭罩沒料
可 ...

你单买的?

不是有升级套装么。头罩,尾管,尾波杂七杂八的一套东西。325V2换上就是36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S不是问题,Rave 也是4S拉350桨的。。。
现在主要纠结飞行感受,和精度提升。
因为不打算在小鸡上 ...

出亞拓什麽機?
能說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亞拓什麽機?
能說下嗎?

打算出掉一台sport(sport可是入魔的第一台450)和一台pro。。
暂时还没想好, 等想好了就扔上HF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算出掉一台sport(sport可是入魔的第一台450)和一台pro。。
暂时还没想好, 等想好了就扔上HF卖。

...

電子設備呢?
都原廠?
成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子設備呢?
都原廠?
成像如何?

你想收?? 在那个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收?? 在那个州?

东莞

楼主:
山长水远,运费都够买台mcpx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单买的?

不是有升级套装么。头罩,尾管,尾波杂七杂八的一套东西。325V2换上就是360了。。。

尾管買的,尾傳軸有飛友送的,這樣就獨缺頭罩了,雷虎的升級套件台灣也沒見過有人賣,只有看過定價...
他套件的那些東西對飛 450 或 480 的人根本就直接翻就有
我沒動手是因為現行這個配置我飛十分順手,不太想去動它
萬一改了以後又有什麼尾鎖不緊,機子變頓,變重反而難飛,啟不是自找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