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穷人OSD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山狗1代,引出视频线
穷人OSD
5.8G400MW图传

不接OSD显示正常

接上OSD 不接山狗  显示正常

接了OSD 山狗,显示就不正常了

整体换面上移了,OSD显示的数据也和原来的位置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显示不出来了

视频模式都是PAL

同时显示的OSD数据一直闪烁,

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懂的帮帮忙啊

网友A:
貌似分辨率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分辨率设置有问题

显示器吗?那为什么单独接山狗或是OSD显示都正常呢?

网友:
改NTSC试下

楼主:
改了后显示要重新排版,显示面小了,可以正常显示OSD,但视频还是靠上

网友:
路过,我也是穷人+山狗,还没试!

网友B:
在OSD里尽量排版在中心、然后改一下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SD里尽量排版在中心、然后改一下制式

只有这样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不改制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样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不改制式

差不多吧、应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