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是那种斜盘模式啊?

楼主(2014-05-09):
如题:飞越450是那种斜盘模式啊?

网友:
120度
如果是在3轴里选的话  就是HR3(120)

网友:
无副翼就是一舵机!

网友:
应该是120度混空

网友:
现在几乎都是ccpm

网友A:
看用啥陀螺了!陀螺不一样,模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啥陀螺了!陀螺不一样,模式不一样!

k8的陀螺仪。求教。

楼主:
继续顶,寻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的陀螺仪。求教。

K8是模式1
即普通十字盘模式!
不要混控的!2合3!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是模式1
即普通十字盘模式!
不要混控的!2合3!

请问是哪一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一种啊?

HR3

网友A:
HR3 是陀螺里的设置!这个和你十字盘结构设成一样的!
遥控里十字盘设置必须是普通十字盘模式 1  !
不带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3 是陀螺里的设置!这个和你十字盘结构设成一样的!
遥控里十字盘设置必须是普通十字盘模式 1  !
不带 ...

请问遥控里的十字盘是设置成 H-1的内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