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狗3云台调试

楼主(2014-05-09):
入了一个二手狗3云台,飞行有时候有很大的果冻,有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我换了四个软AV球也没用。
后来调试的时候,发现机体在仰角约20度的时候,云台会高频震动,其他时候云台都能很正常工作。
我现在把云台的照片,调参截图,还有震动的视频发了上来。
不知道要怎样消除震动,望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A:
先调好重心再试一下,现在重心不合适!

网友B:
首先,重心必须要调好,另外无刷云台要有好效果P值必须超过20.其他值都是为了让P值尽可能的高,不过超过35意义就不大了。

P值确定后D值也可以高一些,这样可以防止大角度的时候云台失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好重心再试一下,现在重心不合适!

是在重心位置上,那两张照片没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重心必须要调好,另外无刷云台要有好效果P值必须超过20.其他值都是为了让P值尽可能的高,不过超过3 ...

重心是对的,照片没拍好。
请问,震动是和P值太小有关吗?

网友B:
p就是对信号的反应速度,一定范围内越大越好。我取的p=22

网友(2014-07-21):
楼主这个调试软件哪里有下载

网友:
对啊,能否提供下软件的下载地址

网友:
买了狗3了就别用这种破云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就是对信号的反应速度,一定范围内越大越好。我取的p=22

大哥,可請教一些問題嗎?
小弟是一代的用家,也加了無刷雲台.
但是拍出來的片不太穩,總是有一點點震動.

現在我的雲台是這樣:
P     I          D
10   0.15    6
10   0.1      6

你推介把P增大,再把D也增大
現在我的設定適合用嗎?

可請教怎調嗎?請大哥請教一下,謝謝

网友(2014-08-20):
请教你点问题可以吗?为什么我的云台和你一样,接上接收机以后遥控器控制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