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套DJI ACE ONE,说是要配高压接收和舵机,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控是FUTABA 14SG

楼主(2014-05-10):
买了一套DJI ACE ONE,说是要配高压接收和舵机,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控是FUTABA 14SG?

网友:
DJI ACE ONE低压 高压舵机通吃、没要求必须高压版。

楼主:
哦,是这样吗,我看ACE ONE的说明上写的是一定要高压,不知道是不是没看清楚,我再看看,

楼主:
最终考虑有DJI视频里的FUTABA R6208SB

网友:
DJI ACEONE 飞控系统使用电压范围在4.8V-8.4V之间,即既可以使用4节镍氢,镍镉电池,也可以使用2片串联的锂电池
但是在使用4.8V电池组的情况下,使用4颗数字舵机的CCPM结构直升机在工况情况下电流消耗比较大,也许对4.8V电池组的正常输出电压影响也会很大。比如完全充电的4.8V futaba红色1500mah电池组电压是5.2V(1A负载),而ACEONE介入自主飞行状态下,这颗电池组很有可能也就是4.5V的电压
还是推荐5节镍氢,镍镉,或者更高电压的电池组

网友A:
你14Sg是配7008SB啊,6208又不能用.
感觉你没飞过直机,要慎重啊!

楼主:
感谢指导,最近买了一套X42到时候装上ACE ONE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14Sg是配7008SB啊,6208又不能用.
感觉你没飞过直机,要慎重啊!

14SG兼容所有FUTABA接收机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SG兼容所有FUTABA接收机的啊

谁告诉你的.14SG是Fasstest制式,6208是Fasst,谁要是跟你说14sg什么接收机都能用那就是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的.14SG是Fasstest制式,6208是Fasst,谁要是跟你说14sg什么接收机都能用那就是坑你

说明书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的.14SG是Fasstest制式,6208是Fasst,谁要是跟你说14sg什么接收机都能用那就是坑你

14SG的发射制式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考虑有DJI视频里的FUTABA R6208SB

我就是FUTABA加6208接收机,也想买DJI可是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复杂不、

楼主:
最终用的是14SG配R7008SB接收,舵机用的515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