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写给准入汽油船纯新手的一封情书!

楼主(2014-05-10):
大家好!本人是汽油O艇的纯新手。在玩船之前也玩过固定翼 多轴 直机和坦克。夏天快来了,心血来潮就入了一艘成品汽油船。30CC的利剑浙江衢州发过来的,你懂得那个卖家!遥控和舵机是我自己的华科尔D12S的遥控器,舵机是春天的12KG舵机,我是用原来涵道机的120A电调给接收机供电UBEC是6V5A 足以满足两个舵机的使用。
这里主要是想把自己是怎么调整船的苦逼过程给纯新手们!希望你们可以少走弯路!
主要调整的就是船的发动机,一般来讲刚买来的船的化油器还是有必要调整的,毕竟工厂的工人是不玩船,在说了船在岸上和水中调整真是2码事!
船刚买来的时候也是比较好发动着车的,刚开始玩我也不知道化油器要调整,反正怠速接自来水磨合了2箱满油,期间没有拉过高速,后来的2箱油间断性的拉过高速。这期间发动机反应正常,加油门也很灵活。磨完4箱油以后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就准备去河里试水!那知把船往水里一放就熄火了。还好就在岸边于是把船捞起来,重新发动!往河里一放又熄火!又捞起来。心想是不是怠速低了,于是把油门怠速调高一点,发动机的声音明显大了一些。在把船往水里一放!诶!这下不熄火了,加油船走起来了,第一个转弯我油门一减,熄火!!晕倒在离岸20米左右的地方!没办直接打个电话说我要到和中间的东洲岛上去吃河鲜要他开快艇来接我!结果人家2分钟就来了。我立马给20块钱加散烟。都是年青人爽快帮助了我。我把船拿到手直接回家。上网看帖子大家都说原厂化油器要调整,奶奶的说什么的都有!神马高速油针1.7圈   低速0.7圈  神马高速1.3圈  低速1.2圈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上面的两种都全部都试过没有一个是对的都他妈差太远了,在这苦逼的调整过程中汽油烧了4箱,试水试了2次,启动拨盘拉掉4个 手拉器坏了3个。实在太苦逼了始终都没有调整化油器,手膀子酸疼,手指起泡,汗流浃背,N多人说这玩意不行!!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后来有一次我把高速油针调到1.6左右低速油针在0.8圈左右的时候再水里跑调高怠速后,船入水不熄火,但是从低速到高速阶段加油反应很迟钝起码要迟钝2秒左右,但是一到高速就正常了。再次联系卖家说明了情况,卖家和坛子里面的兄弟都指导我说是低速油针贫油高速富油了,于是我试着开大低速油针到1.1 把高速油针减小到1.5。再次试水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怠速也比原来低了许多,突然关小也不熄火了,加速的延迟也消失了。后来又稍微调整了一下低速油针,现在准确的说低速油针大约在1.15的样子 高速在1.5圈。怠速的声音低沉有力。基本调好了
这个视频是今天在湘江河里面跑船的视频油门大约在75%左右目测速度55-60左右
从我的经历,我自己总结出几条建议给纯新手玩家全做抛砖引玉。
第一网上的发动机调式帖子不一定适合你不可照本宣科。一般高速油针的位置差不多在1.5圈左右  低速油针的位置绝对在1圈以上低于1圈一下的全扯淡绝对会让你的发动机在低速阶段贫油!!!
第二启动拨盘和手拉启动完全鸡肋,很容易坏,还非常昂贵。有钱的建议购买启动器和飞轮 350的那个启动器确实不错。米米紧张的朋友,你就直接在网上买有个铃木GN125的电启动马达,在去买一根启动皮带,按照皮带的形状找车工车一个小皮带轮,把皮带槽子稍微车深点,注意皮带传动主要靠的是三角皮带的侧面磨蹭力而不是那个齿面的摩擦力,小皮带轮中间钻个孔和启动电机的齿轮轴配合,然后加热皮带轮烧红以后敲进去在用电焊一点齿轮轴端面就OK了注意皮带轮的孔径要比齿轮轴的外径小0.15MM左右就OK。烧红绝对可以套进去的这样全体启动不会超过100的。发动机的调整需要频繁的启动,手拉器和拨盘绝对经不起折腾的。
第三建议纯新手给船装离合器。离合器这玩意的优点在于你的船在没有调整好之前,便于回收船只,有了离合器你可以找个水浅的岸边,把船放在水里调用脚抵住船方便观察发动机转速和反应。
第四船底的单向水阀绝对是没用的东西建议热熔胶堵住防止进水。绝对的进水!!我有一次船在水中熄火,要是在晚几分钟去捞估计就沉了!船后面安装板的螺丝全部做好防水处理堵住好。
第五个人觉得电动的12V水泵蛮好用的水流很大杠头的温度可以控制的很低。
第六建议新手在掉乱化油器螺丝后首先把高低油针归零就是把油针都关闭。再把高速油针开1.5左右  低速开1.2左右。如果发不起来你就开大油门,发动以后再慢慢关小油门直到怠速稳定以后。你不要动油门推杆,先看看怠速螺丝位置,让后用十字起子拧螺丝是螺丝的锥面顶住油门上的半圆片,在把遥控器上的油门行程调一下或是调整一下舵机舵臂都可以反正要是当前油门位置就是你油门推杆的最小位置。把船放水里带离合器的船怠速可以调的低一点只要不熄火就OK。不到离合器的知道做到入水不熄火就行。用手或双推抵住船慢推油门感觉油门反应,低速如果发动机反应正常就不用再去调整。如果出现反应慢就开大或关小低速油针。发动机不管是贫油还是富油都会有延迟,这时你可以先试着开大一点10分钟刻度吧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严重了那么你可以在往回调15分钟刻度看看是否好转。一般会有变化。在慢慢微调。调到加油基本没有延迟为止不熄火。调好低速在调高速这时你可以让船跑起来慢慢调,一般1.5圈左右的高速油针已经接近适合位置了,要是高速加速较好,极速也有就不用再去调什么了。要是高速出现转速忽高忽低船速时快时慢一抖一抖的肯定是高速贫油了试着开大一点高速油针5分钟左右的幅度不可过大,低速油针微微关小一点2分钟刻度左右吧。要是高速出现转速下降,油门推到底就好像把排气管子捂住的感觉而且转速一直也上不来这说明你的化油器高速富油了,关小就可以了。在化油器的全程调试过程中怠速螺丝你基本可以忽略,完全可以用油门的微调按钮来控制,只是最后用怠速螺丝的锥面顶住半圆片并调好油门行程就好了。
第七油门熄火的方式!按钮式的肯定不行绝对要改,带不带离合都得改。改有两个办法方法一是用舵机做一个遥控开关。你们懂得很简单。缺点是怕舵机抖舵在和中间抖舵熄火。我也遇到过!!!垃圾辉盛舵机!!!方法二很简单也稳定可靠。买一个6V的继电器和一个烟花电子点火器。把烟花点火器的输出接在继电器的控制端,把磁电机的2跟出线接在继电器的常开端。再把烟火点火器的输入端接在接收机的正负极上!再把电子点火器的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开关通道上就OK了!这样就可以遥控熄火!
第八遥控电启动没有安装的必要,汽油机调好了根本不会熄火!!!随便你怎么操!!除非没油了!
以上是本人这一个月来苦逼的调式过程。前前后后花费过3.5K 船2780QJ30CC   启动器350   飞轮40   4S电池自己有一堆   离合器200
还有就是作为一般玩家休闲娱乐为主!不是专业的玩家,也不是顶级的设备,也就不会有顶级的速度!!呵呵速度过得去就可以啦!!!~~~开心就好。说的不好不对的请各位看官大侠批评指正!!

网友:
汽油O艇的新手

网友:
学习了为以后做准备

网友:
富阳的模友么?

网友:
不错,不过我是玩电的。。。

网友A:
很多人认为玩船很简单。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尤其是汽油船,不玩不知道,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差异很大没有固定模式,实践出真知慢慢摸索,化油器油针的调整不是一个固定 圈数,      一个娘生的孩子还不一样呢。这就是玩模型它的魅力! 恭喜楼主的琢磨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认为玩船很简单。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尤其是汽油船,不玩不知道,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差异很大没有 ...

主要靠自己摸索!书本上的或是别人的只能给你方向!尤其是网上那些汽油机调式的帖子对贫油和富油状态的描述是一个新手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不管贫油还是富油发动机的转速都不对!都有可能熄火!新手几乎分辨不出!要具体描述船体或发动机的明显现象才是最好您说是不?

楼主:
我个人觉得电启动还是非常有必要D一个或是购买一个!不然你的手绝对要气泡!那个启动拨盘和手拉非常容易坏!一坏卖家都会说是你没有拉好!!奶奶的就是拉不起来才用力拉不!那个愿意费那个力气去作死的啦啊!东西又贵加邮费一套要将近70块钱!!!一个D的电启动不会超过100的!!!

网友B:
汽油船确实难伺候。我也是拉不着火,心里那个急啊。后来不知咋整的拧开火花塞针管注射点油到汽缸里。一拉就着了。以后次次如法炮制,油针也是这样听声音慢慢摸索出来了。找到窍门玩油的比玩电的气势大,好玩!

网友C:
有这么难吗?

网友:
调引擎这个别人不管怎么说都只是给出一个一个大概方向,得自己试过才知道,调的多了基本听声音就知道那里没有调好。

网友D:
正确的使用手拉器~和正确的调整化油器~ 手拉器是很难坏的~ 当然手拉启动和电启动对化油器的调整是不一样的~
手拉的时候要略富,电启动可以贫一点~ 推荐使用电启动并不是因为手拉器容易坏~ 而是因为手拉要求富油 对机器的最高转速有影响~
摸索的精神很可贵,有问题找老手问问能省不少事~
至少你按照我的帖子上的方法手拉启动,我包你手拉器用一年不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的使用手拉器~和正确的调整化油器~ 手拉器是很难坏的~ 当然手拉启动和电启动对化油器的调整是不一样的~ ...

我的手拉器每次坏都是坏同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手拉的尼龙棘轮,棘轮只要稍微磨损一点就打滑了!还有就是启动拨盘上面的小尼龙棘爪也容易磨损。真的太容易坏了都是塑料尼龙的!

网友:
不带离合器的船入水瞬间容易熄火,听高手说放船入水的时候要顺势往前送一下,就不容易熄火。

我的汽油船买了5、6年,一直没下水,半个月前和朋友玩了一次,刚开始入手确实容易熄火,调高一些怠速,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难吗?

哈哈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

那个都是不会到会的!特别是没有老手带的情况下!

网友E:
呵呵,楼主的总结很棒!慢慢来,多摸索,会有一番体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楼主的总结很棒!慢慢来,多摸索,会有一番体会的,呵呵~~

总结就是在没有电启动的情况下各种手起泡!膀子疼。苦逼!

网友F:
相当好的帖子
其实每台机器都有每台机器的差别,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况且每个人玩船的环境(海拔、气压、空气湿度等)不同,还有每条船的装配调整不同,所以每条船都有属于自己的油针位置
别人的油针圈数不一定适合自己的船,但经验可以借鉴
说实话我虽然接触汽油船也有几年了,但调整油针的时候都是跟感觉走,从来没有像你这样量化过,再加上本人比较懒更没有这样系统的写出自己的经验感受(说实话写东西是我的超级弱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当好的帖子
其实每台机器都有每台机器的差别,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况且每个人玩船的环境(海拔、 ...

前辈的指引就是我的方向是你在我以前的请教帖子里给予的指引!告诉我大概的原因!感谢您!

网友G:
完全感同身受,x宝上买的启动轮没一次启动起来,又用手拉,前后七八个了都是那样子,请教楼主用的是什么泵?我只是用那四五块那个小齿轮泵,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感同身受,x宝上买的启动轮没一次启动起来,又用手拉,前后七八个了都是那样子,请教楼主用的是什么泵 ...

电启动的飞轮在网上买的那个是可以用的,主要是你自己做的起动机上面的那个皮带轮的直径不能大直径不超过30毫米。启动时皮带要拉紧!一定要拉紧。水泵用的是12块钱一个的370电机水泵。冷却效果很好。一块3s1000毫安的电池可以持续工作40分钟左右。

网友:
论坛里这样的帖子确实很少,新手们到处乱问的时候得到的多是好好潜水,多问老手。关键是在论坛里搜索关键字也找不到多少资料,模友们也都是分散在各地孤身奋斗。再次感谢楼主经验的分享。

网友:
不错嘛,买带离合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就是在没有电启动的情况下各种手起泡!膀子疼。苦逼!

没啥,哪个油船的新手没走过这样的一段路?

有段时间,手拉盘,我们是作为备用易耗件随身带的,呵呵,你去想想吧。。。。

现在慢慢摸索了一点,基本不再带了,呵呵~~

网友:
长44.5 X宽24.8 X高30

网友:
经验分享,顶一下,有点用。

网友: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啊,虽然大概看了一些 不过还是很有用,本人最近准备入手 利剑 我也不知道什么船好,买个成品船 因为是新手嘛

网友H:
你的帖真的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你的帖真的好!

中國大陸地緣廣闊,一個初玩海模的人在裡面,能找到旁邊有同好的有時候真的好難!對玩汽油發動機的朋友看了這帖肯定有所收穫!也謝謝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中國大陸地緣廣闊,一個初玩海模的人在裡面,能找到旁邊有同好的有時候真的好難!對玩汽油發動機的朋友看 ...

對於你結尾如何熄火的問題!在這說說我的習慣:我採取的設定機本與甲苯機器相同,就是把那怠速的棄用,完全用搖控功能控制,無需在電路上花時間,直接關閉氣口,保證馬上熄火!這是最簡單直接有效的簡易設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對於你結尾如何熄火的問題!在這說說我的習慣:我採取的設定機本與甲苯機器相同,就是把那怠速的棄用,完 ...

這項設定在我的雙發汽油發動機的艇裡,很輕鬆的兩台發動機熄火時是同時而且馬上地執行!絕對沒有一丁點兒的後延感!而且也減少搖控設備壓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H:
這項設定在我的雙發汽油發動機的艇裡,很輕鬆的兩台發動機熄火時是同時而且馬上地執行!絕對沒有一丁點兒 ...

現今的搖控設備都有多個單元的記憶功能,那個怠速的結構是可以完全忽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現今的搖控設備都有多個單元的記憶功能,那個怠速的結構是可以完全忽略的!

差點忘了說那個回彈的彈簧要完全解除功能!才能達到最佳的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差點忘了說那個回彈的彈簧要完全解除功能!才能達到最佳的操控!

補充一項:這項設定衹適用於採用推杆的推拉法!如使用軟鋼索拉動氣門,依賴回彈彈簧閉合的方式是不適用的!注意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現今的搖控設備都有多個單元的記憶功能,那個怠速的結構是可以完全忽略的!

完全正确!但是我个人觉得汽油机还是用继电器控制点火线圈短路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汽油机依赖火花塞点火所以停止火花塞的供电是非常可靠的!第二继电器不易收到干扰!舵机控制的风门时间长了以后有无电器老化易受干扰!就怕在水里抖舵或是死舵

网友I:
深有同感,调油针都调了一个多月才算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深有同感,调油针都调了一个多月才算入门

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油针也不是那么难!调到能玩也很容易,只是要调到最佳有些费时间!关键是新手太多不懂!论坛教的和别人的回复都是片段!需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组合!难就难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但是我个人觉得汽油机还是用继电器控制点火线圈短路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汽油机依赖火花塞点火所 ...

继电器熄火都離不開用搖控來啟動!人各有喜好,在比賽角度考量,越少關卡越好!簡單就好!

网友:
又学到很多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油针也不是那么难!调到能玩也很容易,只是要调到最佳有些费时间!关键是新手太多不懂 ...

我玩的还只是甲醇车,朋友给调的。拿回来就再也发动不了了。
新手一点不懂,越搞越乱,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不知道要先上油、点火器也没充电、海绵被泡了油堵住进气、富油……只好网上四处看资料找视频。终于自己头一次发动了,机器疯转,车轮甩成薄饼一样,吓得将车子往角落一扔……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叫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玩的还只是甲醇车,朋友给调的。拿回来就再也发动不了了。
新手一点不懂,越搞越乱,各种问题接踵而来 ...

这就是折腾的乐趣啊!不是有句话叫痛并快乐着就是说的这

网友J:
衡阳滴奶几!哈哈,衡阳还是有高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衡阳滴奶几!哈哈,衡阳还是有高手哈!!!!!

你也是衡阳的?也玩船吗?
有空一起出来跑跑!我今天在湘江里面船翻了!还好有防沉帮不然就OVER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衡阳的?也玩船吗?
有空一起出来跑跑!我今天在湘江里面船翻了!还好有防沉帮不然就OVER了!

目前玩固定翼,我们周边都是玩航模的,什么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前玩固定翼,我们周边都是玩航模的,什么都玩!

在极速航模群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极速航模群里?

是啊!你也在吗?

网友K:
求链接啊,谢谢729949398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啊!你也在吗?

我也在群里面啊!极速模型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链接啊,谢谢729949398

您要哪个连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要哪个连接?

你买船的连接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买船的连接啊,谢谢了

呵呵在某宝搜汽油船 旺旺叫劲霸XXX的就对了

网友L(2014-06-10):
我也刚刚弄了个汽油机、也是买了离合器、有问题一定要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刚刚弄了个汽油机、也是买了离合器、有问题一定要问你的

好的13017172534电话交流!

网友M:
楼主,我的QJ26CC   发动机 刚买的   磨合用97号汽油   FB 级2冲程机油    ,25:1,   发动发动机   胎速 还可以   一加油门 就要灭火,我立马松了油门,发动机马上 到胎速,排气管  发动机响了半个小时,排气管  有喷油的现象  ,该如何去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的QJ26CC   发动机 刚买的   磨合用97号汽油   FB 级2冲程机油    ,25:1,   发动发动机   胎速  ...

你的油针大约什么位置。如果一推油门像是要熄火,你可以尝试继续往上推油门,如果速度可以起来说明你的低速油针贫油。如果继续推大油门还是无变化甚至熄火说明你高低油针都是贫油的。新手调试可以先试着开高低油针,都开1、2圈。如果不好启动请开大怠速螺丝。具体的调试你明天给我打电话吧手机打字麻烦130171725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确的使用手拉器~和正确的调整化油器~ 手拉器是很难坏的~ 当然手拉启动和电启动对化油器的调整是不一样的~ ...

手拉启动时,用手指按住进气口,先拉几下,再启动,就容易多了。我的手拉器已用了一年多呢,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容易坏呀。也许我人品好的缘故。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油针大约什么位置。如果一推油门像是要熄火,你可以尝试继续往上推油门,如果速度可以起来说明你的低 ...

下回 我试试  高速1.5   低速1.2      ,最开始 好像调的低速0.7   高速1.7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下回 我试试  高速1.5   低速1.2      ,最开始 好像调的低速0.7   高速1.7

0.7和1.7那个绝对是忽悠人的!我就上过当!船入水就熄火!要是怠速调高不熄火但是低速阶段绝对的贫油!!还有就是低速转到中速的时候明显有2秒左右的延迟!高速基本正常但是富有严重!容易呛死发动机
1.2和1.5是比较靠谱的基本就在这个范围里面调整了!应该这么说1.2和1.5绝对能玩了!要最求最好性能呵呵你自己慢慢苦逼吧

网友N:
皮带装上 直接电启动  机油比例15::1   油针开大 启动发动机 全油门 调H 看到有青烟 声音稳定就行  富油直接下水磨合 而且你会发现几小时后 你的船速度越跑越快 那么恭喜你 磨合快成功了  然后收油针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皮带装上 直接电启动  机油比例15::1   油针开大 启动发动机 全油门 调H 看到有青烟 声音稳定就行  富油直 ...

机油少  拉缸了,还调什么    ,

网友:
引用 楼主:
0.7和1.7那个绝对是忽悠人的!我就上过当!船入水就熄火!要是怠速调高不熄火但是低速阶段绝对的贫油!! ...

我不要求 发动机有卓越的性能,   能体现出  油门高低,船的快慢,发动机 稳定   就行 ,我放渔船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机油少  拉缸了,还调什么    ,

15:1 机油少?  你没事吧?

网友O: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 我感觉我有点豁然开朗了,我也是刚刚买的油船,买了一条,屡试不爽后又买了一条。现在两油船在手里还是搞不定。我想看看除了这里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联系方式能跟您更方便的沟通吗,我有不少问题想要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 我感觉我有点豁然开朗了,我也是刚刚买的油船,买了一条,屡试不爽后又买了一条。现 ...

13017172534可以打我手机联系!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B:
汽油船确实难伺候。我也是拉不着火,心里那个急啊。后来不知咋整的拧开火花塞针管注射点油到汽缸里。一拉就 ...

先改善点火,把搭铁线直接打接到磁线圈的固定螺丝上。
拆下火花塞,关掉风门拉个5下,装上火花塞启动。

网友:
手拉的要先堵住进气口,拉几下,再一拉就好着火。

网友:
化油器和火花塞很讲究,我之前是玩汽油车的,一般稍微有点要求的玩家国产化油器都是到手就扔的,不说上WT990之类的化油器也至少要换个真货的WT668
火花塞最好用NGK的,磨合时候你可以去摩托店买2元一支的用用,但是基本上磨完一箱油左右没报废也差不多了,2T机器积碳多对火花塞损坏本来就快,而且磨合时候是怠速机油积碳更多
我不知到船机水冷是不是比车用的主动风冷要效果好很多,车用的汽油机火花塞最好用热值7以上的,我平时都是用8的,反正用过2次6的没到半升油就挂了

化油器的调整真的不是固定圈数,我手头有五六个化油器,有3个WT668,2个WT813和一个WT990,别说不同型号,就算相同型号也没一个油针位置完全一样的
以前玩车模的时候调化油器的标准就是怠速油针的三角锥到油门半圆片的一半位置左右;然后把高速和低速油针锁到底后都先回一圈,发动引擎后逐渐锁紧低速油针直到发动机转速逐渐上去后又下来的转折点,把低速油针往回2~5分钟即可,再调下怠速螺丝让发动机转速不要太快
高速油针把油门开到最大,调到转速最高的点就行,在催油门的时候感觉油门反应迟缓的,油门大小靠近低速的就是低速油针富油,油门快到底的时候还感觉引擎速度慢很沉闷的就是高速油针富油;无论低速阶段还是高速阶段如果转速很高突然像呛了一口一样慢下来的就是贫油了

网友(2015-05-07):
大神呀,终找到你了,我和你一样苦逼呀,一样的船,下水10多秒就熄火,我是在水库里玩啊,奶奶的还好我用泡沫把船头塞满了,等了半小时快漂到岸边,准备找树技来时,回头一看,只有一个船头尖在水面上了,脱了衣服裤子就下去,还好打捞下来,现在等着离合器来。你出的问题我也出现,感觉就是通病!不过我比你的多,我的还烧舵机,只烧油门烧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船确实难伺候。我也是拉不着火,心里那个急啊。后来不知咋整的拧开火花塞针管注射点油到汽缸里。一拉就 ...

哥们想你这样的情况,有2种,一、新机器化油器没有调好,启动方式不正确。拉手拉要先慢后快。发动机寿命短。二、旧机器,发动机缸压不足,即将完蛋的趋势。

网友:
哥们写的非常多辛苦了。我原来玩汽油车的,现在想装个汽油V。你说的基本都是汽油机的调试问题。建议化油器用化罗博的,国产的垃圾。化油器的怠速螺丝的圆锥体和拨片接触一半是最佳状态,再条低速和高速螺丝。不要相信低速和高速油针的圈数,相同型号的化油器油针都不是固定的,只有听加油的声音顺畅就可以了。高速低速都调好后,在水里容易熄火的话把怠速调高点就OK 了。现在我想自己装V挺都在论坛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几张你改造的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在某宝搜汽油船 旺旺叫劲霸XXX的就对了

劲霸 哈哈  被骗了

网友N:
新手还是建议玩小松吧 具体有如下原因
1. 从材料上看,小松皮实,耐操
2.加工精度高,化油器比较好调,调好了基本不用操心,即使自己学习调油针也有法可循。
3.玩任何东西,在没学会之前,建议要玩真二八经的规规矩矩的,把手练坏了,再校准就难了。通俗点说举个例子,学语言先学正规的,再学偏门的,说不定会触类旁通。
   单说化油器,qj的调了半天,调好了,过几天又拉不响了,你说,是你人的智商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打击自己的积极性!
4.有些人说小松贵,娱乐娱乐就QJ ,看了那么多帖子,都是说仿小松机器怎么调油针,熄火,就没看到玩小松的人如此折腾。那娱乐又何在?
5.很多人问仿小松怎么调油针,怎么也调不好。我就给了个建议,去掉“仿”即可。
6.小松真心不错,踏实。会了小松,再去折腾QJ,那至少也是老师傅!QJ 都折腾不了,从心理上说大多数人还是会放弃价格高好几倍的小松 其实是机器的问题,不是           人的问题,换了小松才发现,汽油机如此的好调。QJ还是等玩会了以后再东改改 西改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手还是建议玩小松吧 具体有如下原因
1. 从材料上看,小松皮实,耐操
2.加工精度高,化油器比较好调,调 ...

网友P(2016-03-11):
引用 网友H:
對於你結尾如何熄火的問題!在這說說我的習慣:我採取的設定機本與甲苯機器相同,就是把那怠速的棄用,完 ...

一样的,怠速螺丝不用,用遥控控制怠速,快到岸边,遥控刹车,关风门,熄火

网友:
我的历经和你惊人的相似!顶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样的,怠速螺丝不用,用遥控控制怠速,快到岸边,遥控刹车,关风门,熄火

好得很!對吧!

网友(2016-05-10):
放水里不熄火、跑20米突然收油熄火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