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机体

楼主(2014-05-10):
早前装了一台 F330, 用作练习用途, 曾有一次暴力飞行,导致炸机

最近把它修好, 稍作一改 ........

电机倒转装, 当然飞控亦要倒装, 桨亦同时倒装
因为没有合适机脚 (要避开向下的桨), 所以找到一个没用的杯子临时当作机脚

经过室内试飞 (只是升起离地一下), 算是成功

过两天有室到室外试飞

网友:
这样飞有意思么?

网友:
电机,电调,不怕散热不良???

网友:
个人感觉,这么该,跟控改手有得一拼,飞着飞着,会不会下意识的翻过来

网友:
折腾,重心提高,稳定性可能没原来好

网友:
可以的。据说这样气流更稳定,甚至效率还稍高一些。不过这样不仅脚架和相机不好装,而且更容易拍到桨。整体不是太值。

网友A:
像下吹的风没有任何阻碍,效率应该高点

网友:
电机反装桨也反装就可以,飞控没必要也倒过来吧?感觉有点绕不过弯来了。

网友:
飞的时候要不要倒立拿遥控器啊

网友:
我其实觉得倒装挺好..其实这样的电机也可以试试下沉安装

网友:
应该没有不良效果 ...

网友:
为啥飞控要倒着装?

楼主:
今天試飛成功, 還打了一個小筋抖 ......

网友B:
也是不明白为啥飞控也倒过来装,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不明白为啥飞控也倒过来装,没必要吧

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純粹貪玩而已
若真的要找出一㸃好處 .........
相信可能是在槳下,沒有伸臂干擾,可增加一㸃效率及穩度吧! ....... (這個只是我個人理解,若有錯誤,敬請各前輩指正)

网友C:
飞控可以不用倒装啊,没搞懂电机倒装了飞控为什么也要倒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可以不用倒装啊,没搞懂电机倒装了飞控为什么也要倒装才行?

飛控倒裝意思是 ...... 當時我是以原來已裝好的正常 F330 機體改過來的, 重新安裝時要把原本已裝好的飛控倒裝
事實, 現在把飛機平放時, 飛控都是正常擺放 (飛控的印刷面都是向天)

若飛控印刷面向地, 當辨杆啟動電機後, 電機轉一下便會馬上停下來 (手動模式除外)
因為飛控會誤認為, 飛機倒轉了, 所以馬上停止運轉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