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配合

楼主(2014-05-10):
在选用步进
电机
驱动器中发现很多人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用TB6500的。问步进电机驱动器TB6500和TB6600有什么不同?在配置步进电机驱动器时应如何选择才好?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只要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大于步进电机所需电流即可。细分根据需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