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与普通模式飞行有没有效果显著

楼主(2014-05-10):
请问定速与普通模式飞行有没有效果显著?

网友A:
差别很明显!新手勿试

网友B:
差距好大的说,如果已经过了入门阶段,开启定速之后爽的不得了,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C:
定速必须很爽!!!!!飞起一点都不肉。

网友D:
定速之后大桨的转速相对比较稳定,飞机飞起来更稳一些

网友E:
关键还是技术,硬件只是辅助。

网友F:
我飞机怎么弄出来似乎找不到悬停点一样?电调设置过最大最小了。在悬停点稍稍碰下油门就很明显的上升或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