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换无刷后 锁不了尾

楼主(2014-05-10):
mini cp 改了无刷后加油大了尾巴右摆90度以上或者更大,没改之前锁尾很好的,3d螺距-60  0  =60 油门80   75  80或者把螺距油门再调小些都不行。尾电机716  原厂主电机时锁尾没问题,为什么换无刷就不行了

网友:
不为什么

楼主:
你这是要表达什么??

网友A:
改尾无刷

楼主:
难道改了主无刷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改了主无刷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错了!基本都不会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基本都不会遇到这个情况!

那是不是尾电机不行呢 用原厂主电机的时候 锁的还行 有点摆尾 不严重 是不是无刷功率大了,尾电机质量不行 抑制不住主浆带来的影响了呢。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尾电机不行呢 用原厂主电机的时候 锁的还行 有点摆尾 不严重 是不是无刷功率大了,尾电机质量不 ...

主电机和尾电机功率是要搭配的。。。我不是折腾派,换720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和尾电机功率是要搭配的。。。我不是折腾派,换720肯定没问题

我也觉得应该是尾电机不行,买了720回来试试吧

网友:
7mm空心杯尾电机无压力

网友C:
搞个716轴径1MM的试试,我的也是这样解决,但是还有换孔径1mm的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716轴径1MM的试试,我的也是这样解决,但是还有换孔径1mm的尾桨

我就是用这个型号的电机啊,不过感觉这电机明显质量不好,买了6个 有4个换上都有金鱼尾,转速也不太够,估计就是它惹的祸

网友C:
那就试试hp100的咯,我有一架无刷版的hp100,觉得他的锁尾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试试hp100的咯,我有一架无刷版的hp100,觉得他的锁尾很不错

你是说hp100的尾电机?麻烦给个链接吧

网友:
在遥控器里调下陀螺仪感度  普通飞行和特技飞行 都调到75%
75%不行就试下更高的感度

网友:
换mcpx原厂的无刷尾马达。 或者换大点的有刷空心杯

网友:
3D油门顶多60%一条直线主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