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gps模式下一边飞逃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0):
机器自己组装的,用精灵2外壳、动力、中心板,gps和指南针,飞控用naza-M,刚开始链接调参软件,显示指南针需要校准,但是都校准不了,很多时候显示红橙交替,后来用磁铁在指南针周围转了一圈,就再也没有错误提示,但是校准后,打gps模式,还是飞偏逃跑,逃跑的速度不是很快,姿态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naza-M不能接精灵的gps模块?还是指南针有问题?哎!谁让大疆用紧箍咒来迫害玩家用他家电池呢。。。。。。不然怎么会不用精灵2飞控。

网友:
是不是gps的安装方向错了? 箭头没有对着机头?

网友:
第一,有可能是干扰
第二,GPS安装方向错了,或者是参数不对

楼主:
精灵的gps,不可能反方向装,指南针是装在左边靠机尾的腿上

网友:
lED灯的右手边吧,这玩意千万不要挪动位置,我的就是挪了位置上去就失控接着想右手边急速坠落,已经损失了云台两个,壳子2个了。回复原位之后状态完好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上次箭头没注意装反了炸了!

网友A:
到底是解決了沒有!
自己用磁鐵校準 模的值數有沒有超了! x y z 軸又是多少?
看過校準沒這樣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解決了沒有!
自己用磁鐵校準 模的值數有沒有超了! x y z 軸又是多少?
看過校準沒這樣容易

YXZ好像都正常,模数值1400一1800

网友:
LZ说对了,精灵的GPS是专用的,可能是他们主控的陈旭不一样,算法也不一样吧

网友:
用NazaM的指南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的gps,不可能反方向装,指南针是装在左边靠机尾的腿上

指南針是要放右邊的, 這是必然的

网友:
感觉理论上有问题,用地磁校准后,飞起来始终检测到地磁,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有参照。你用磁铁骗了机器,飞起来后磁铁又不在附近继续提供参照信号,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应该的。

楼主:
问题解决!
解决方法:1.彻底做指南针消磁处理,用强磁铁在周围转动几圈,慢慢离开指南针。
               2.指南针装在右脚靠后位置。
谢谢以上朋友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