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977来练3D不知可行否?

楼主(2014-05-10):
到低可不可以用977来练习3D.如刷锅,摆钟,自旋翻等上次在电直区问过有人说377练3D就是笑话。LZ不是太想用450来练一是场地不方便,二是感觉修机麻烦。有经验的朋友来交流下吧。

网友:
你说的到底是377 还是977

楼主:
977手机输入不好意思

网友:
实话实说,不行,以前我也和楼主抱同样的想法,入了977,这机也就练练悬停而已。

网友A:
楼主想要977练的话就需要改一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B:
钟摆动力不够,除非手法了得,自旋翻可以练习分解动作,但是小机做动作比大机难很多,惯性太小,滞空感不强。
lz想练习3D基础动作还是有难度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977练的话就需要改一下,完全没问题

怎么改呢?请教下麻烦先大概说说。

网友C:
我可以倒飞自选,哈哈,翻是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钟摆动力不够,除非手法了得,自旋翻可以练习分解动作,但是小机做动作比大机难很多,惯性太小,滞空感不强 ...

我现在也就正飞航线过关,之前用377练习,感觉和你说的差不多就是航线也需要修正不过还好现在航线基本上没问题了。所以我自己感觉飞好小机大机肯定没问题,现在进入3D练习了377炸得也该换了所以上来问问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倒飞自选,哈哈,翻是有点难。

哈哈我还只会翻跟斗,现在好像电机或电池不行了翻不起了

网友:
动力可以做到连续翻的同时高度也上升,练习舵面反射比较好,动力稳定,耐炸,续航久,基本是有刷续航的两倍。
922负螺距最大推力90克,977负螺距最大推力128克(8T铜齿),140克(9T铜齿)。

网友:
用130x或150df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还只会翻跟斗,现在好像电机或电池不行了翻不起了

应该不会吧。检查飞机?应该机械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检查飞机?应该机械部分问题。

马达上镙丝的孔滑丝了用纸巾朝里面堵了点要比之前好点。这小机零件都用了几百块了,想换个新的折腾了

网友:
可以练习3d,为什么有人说不行呢?只要多加用心了解机器的特性,掌握切换螺距的时机,一样可以的,977目前练习3d 手感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上镙丝的孔滑丝了用纸巾朝里面堵了点要比之前好点。这小机零件都用了几百块了,想换个新的折腾了

出售977

网友:
977来练3D在合适不过了,飞机性能好,而且耐炸,撞击后损失小,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