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80RX重装上阵,小白鼠报告

楼主(2014-05-10):
自1S飞GY280RX失败后,挣扎再三,最终还是上了2S。。。挣扎的缘故是在坛子见有帖子说120上2S要改很多,且调试排震困难!
结果发现,上2S没上错!
配置:原装120,改HP08S+XP12A+GY280RX,换130X桨。用飞GCP的300MAH串联使用。。。最小的改动!
震动超乎想象的小,很安静,而换了130X桨之后,机器又很猛!!!尚未细细调整的情况下,已经觉得飞行感受不亚于130X!。。。
排震问题:坛子上说排震很困难,我没有碰到!后来仔细分析了,估计有些模友安装电调和接受机的时候,错误地帖在一起了!120的脚架有2条塑料条竖起,是用来帖电调的;接收机应该帖在机身上,与电调不接触!(我的原装货原来安装就有错误,帖在一起了!)
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耐炸,120原装货的耐炸性能也还是可以的,动力变大之后不知道如何!
以前觉得120D02S是鸡肋,现在看来,还是不错!希望玩轴传小鸡的老手,可以上了!!!另,GY280RX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油门为0,电机不停转!把油门通道行程设150以后,目前都正常!。。。报告持续更新!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喜欢又平又靓的,上山寨VBAR+卫星+HP08S+XP12A ,500大洋左右,值得一试!

网友A:
1s升压到2s给GY280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升压到2s给GY280不行么

我的不行!。。根据对岸论坛的信息,大多数也是不行,能用的也是能飞个2分多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不行!。。根据对岸论坛的信息,大多数也是不行,能用的也是能飞个2分多钟

那就是升压模块的问题呗,3r33模块,然后加滤波电容,,,,只要能稳定在5v 1a以上,电流波纹很小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升压模块的问题呗,3r33模块,然后加滤波电容,,,,只要能稳定在5v 1a以上,电流波纹很小就可以 ...

理论上是的。。。我没折腾得太多!。。。试过X宝上卖的冲USB 5V/1A的升压模块,试过加电容,还有商家卖的BEC,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的。。。我没折腾得太多!。。。试过X宝上卖的冲USB 5V/1A的升压模块,试过加电容,还有商家卖的 ...

你这折腾的也不少了。。。据说xp12a刷了Bl-heli支持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折腾的也不少了。。。据说xp12a刷了Bl-heli支持1s?

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折腾的也不少了。。。据说xp12a刷了Bl-heli支持1s?

刷不刷都支援 1s

只是如果不上 2S 用 XP12A 沒啥意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不刷都支援 1s

只是如果不上 2S 用 XP12A 沒啥意義

噢,,,,不操这个新了,我的130x上是k8+好赢飞腾10a,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不刷都支援 1s

只是如果不上 2S 用 XP12A 沒啥意義

噢,,,,不操这个新了,我的130x上是k8+好赢飞腾10a,很稳定,没啥问题

网友(2015-04-04):
不想上2s啊啊啊  hp08s 16500kv已在路上....1s暴力电池求推荐!!!!!!在用雷朋25c,感觉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