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终极锁尾,你值得看一看

楼主(2014-05-10):
977飞了挺久了,越来越具的动力太弱,看到不少加长舵机臂换取大螺距的改装贴,但是最终因为尾巴锁不住而失败,昨天真的忍受不了977的动力了,也加长了舵机臂,弄好后试机
意料之中,尾巴只要急加油都可以转一圈了,换一个新尾电机试试,还是一样,换720试试 还是不行。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了我丢在一边的8520电机,心想管他好不好 装上试试。
靠。。。无语了最大螺距急加油尾巴都和棍子似的。注意,舵机臂加长后螺距应该超过12度了  (目测)激动啊,现在977的动力没的说了 刚刚的随叫随到。尾巴一点都不甩了。也没试出耗电增加太多。
玩977的朋友赶紧试试吧,保你满意
上图
而且飞了几分钟下来尾电机竟然没有温度?反正用手感觉不到,什么情况
更新一下电机座全貌。很简单,就是铝合金弯一个圈,直径比电机稍微小一点点,跟尾杆连接处用的ab胶,然后热缩管包裹。美观 实用  呵呵

楼主:
现在这小鸡总算跟暴力贴边了,补充一下,这个8520电机还是以前玩下来的,用了很长时间了,新的话应该更好

网友A:
拉杆还有捆绑?貌似我现在从来没有炸到过拉杆,主要是担心空中铜丝松动。
换大桨对自旋也有影响,我换过922奶头桨自旋一塌糊涂,不知楼主图中大桨自旋表现如何。
期待楼主视频。

网友B:
我把螺距调好,机子暴力又不甩尾~~

网友C:
楼主这是防止拉杆丢失么?

网友:
看似很吊的,,,,,,

网友:
9520  给个链接

网友:
楼主尾电机固定尾撑怎么弄的,求细节。

网友D:
楼主,这个用尾机用什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还有捆绑?貌似我现在从来没有炸到过拉杆,主要是担心空中铜丝松动。
换大桨对自旋也有影响,我换过92 ...

自旋跟原厂的完全一样,6轴可以不修正几十圈,范围不会超过1.5米,3轴也可以不修正转很多圈。而且此桨飞起来感觉比原厂还轻盈,耐炸,不像原厂桨一炸容易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用尾机用什么固定的,

铝合金自制的,耐炸,也挺好看 呵呵

网友:
super cp一类小机的主电机拿来当锁尾当然不在话下了,就是重了些。

网友A:
楼主的是minicp大桨?桨根厚度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杆还有捆绑?貌似我现在从来没有炸到过拉杆,主要是担心空中铜丝松动。
换大桨对自旋也有影响,我换过92 ...

同感,换桨需谨慎,舵机拉杆从来没掉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把螺距调好,机子暴力又不甩尾~~

是的,977不做任何改动,螺距调好,正负螺距打满不甩尾,只是动力不怎么硬气

网友E:
佩服,技术贴,期待已久的好帖子,表示尾电机座好手工,很漂亮,尾撑简单实用!
不知道用911的主马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977不做任何改动,螺距调好,正负螺距打满不甩尾,只是动力不怎么硬气

只是这样动力简直太弱了,急加油飞机根本没反应,飞起来太别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977不做任何改动,螺距调好,正负螺距打满不甩尾,只是动力不怎么硬气

那横轴的螺丝那么短那么细,转速太高了我怕它hold不住~~提高动力怎么改?改2s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这样动力简直太弱了,急加油飞机根本没反应,飞起来太别扭

恩,是的,兄弟做的都是大家以后的借鉴,只不过本人在另一方面改善动力,就是换9 10t铜齿,换gcp大齿,减重,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minicp大桨?桨根厚度一样不?

是6050的浆,厚度差一点,垫片伺候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minicp大桨?桨根厚度一样不?

错了,厚度是一样的,我想成minicp了 6050的用在mini上薄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是的,兄弟做的都是大家以后的借鉴,只不过本人在另一方面改善动力,就是换9 10t铜齿,换gcp大齿,减 ...

我换过9t齿,感觉改变不是很理想,你想想,977开3d后你正负大螺距感觉飞机都没力,就算多一个齿,到来的改变也不会太大,肯定不如改变舵机臂长度来的直接。现在急加油基本有mini cp无刷的感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佩服,技术贴,期待已久的好帖子,表示尾电机座好手工,很漂亮,尾撑简单实用!
不知道用911的主马达可以 ...

可以,型号一样,我以前的四通9958也是8520电机,包括GCP,SCP,fbl80,v966也是这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型号一样,我以前的四通9958也是8520电机,包括GCP,SCP,fbl80,v966也是这个电机。

这个数据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这样动力简直太弱了,急加油飞机根本没反应,飞起来太别扭

哎,小机,注重的是技巧,借力使力吧,硬别不是它的初衷,有些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横轴的螺丝那么短那么细,转速太高了我怕它hold不住~~提高动力怎么改?改2s么

这个大可放心,不管改否,都要坚持每飞必检的原则,散架的几率很低,在高频头上市之前,我不打算有大的修改,简单改电机齿和大齿,做些减重,凑合着飞飞
至于改成2s更不可能,大家都懂得

网友:
求教大大们 螺距怎么调啊   977本人刚入手2天 对尾悬停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旋跟原厂的完全一样,6轴可以不修正几十圈,范围不会超过1.5米,3轴也可以不修正转很多圈。而且此桨飞 ...

大桨用的啥?我的977飞了两天 就炸了两付大桨 一副彻底不能用了   一副用胶带粘了粘还在凑活、、、这个桨质地不好  很容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桨用的啥?我的977飞了两天 就炸了两付大桨 一副彻底不能用了   一副用胶带粘了粘还在凑活、、、这个桨 ...

6050的大桨,很不错,有韧性不容易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977不做任何改动,螺距调好,正负螺距打满不甩尾,只是动力不怎么硬气

977请问怎么调整舵距啊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minicp大桨?桨根厚度一样不?

mini cp 的桨根厚一点点,磨薄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mini cp 的桨根厚一点点,磨薄点就好

977怎么调整舵距啊谢谢

网友:
调下面3个杆的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防止拉杆丢失么?

炸鸡掉下来好几次了,这样省心点

网友H:
我的977是换的10T齿来加强的动力,动力是好了但完全锁不住尾,昨晚按楼主的方法改了977,换的8520的电机.,就是FBL80用的那种主电机,用原厂尾桨还是锁不住,有变化但不太大,用GCP的尾桨,比原厂尾桨大一些,换上后好多了,但尾巴感觉还是很软,拍砖时尾巴会甩,不知楼主是用的什么尾桨?可以锁的根棍子一样吗?能不能上段视频看看,顺便问一下楼主是开的3轴模式在飞还是6轴模式在飞?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顶起

网友:
改的真好,散热锁尾一并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换过9t齿,感觉改变不是很理想,你想想,977开3d后你正负大螺距感觉飞机都没力,就算多一个齿,到来的 ...

這您就錯了...9T感覺不夠的話用10T保證噴到不行!
銅齒少一齒多一齒的差異很大的!若是大齒盤多一齒少一齒那就真的沒甚麼差異
至於為什麼請看小弟帖子有轉速計算公式,別小看齒輪比!這是一門學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977是换的10T齿来加强的动力,动力是好了但完全锁不住尾,昨晚按楼主的方法改了977,换的8520的电机.,就是 ...

我用的是3d模式,怎么我的飞机尾巴不甩呢,你检查下震动是不是挺严重的?我用的是瓢虫桨 效果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d模式,怎么我的飞机尾巴不甩呢,你检查下震动是不是挺严重的?我用的是瓢虫桨 效果不错

机子没有震动,我手里没有瓢虫桨了,所以没有试,不过我记得GCP的尾桨和瓢虫的大小好像差不太多

网友:
求10T齿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子没有震动,我手里没有瓢虫桨了,所以没有试,不过我记得GCP的尾桨和瓢虫的大小好像差不太多

我试过拿别的尾桨替换瓢虫桨,大小完全一样,但是效果差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您就錯了...9T感覺不夠的話用10T保證噴到不行!
銅齒少一齒多一齒的差異很大的!若是大齒盤多一齒少一齒 ...

我试过10t了 还是不如加长舵机臂来的暴。我现在用的是9t,舵机臂加长 然后换高性能尾电机,锁尾一根棍子 怎么打都不会甩

网友:
求8520电机链接,如果后期加大螺距再换长尾管大桨是不是快赶上150了?

网友:
YT150的可是2s,2s电机可不是盖滴!
977时候温柔练习3D,爆发力和持久力比有刷强,但又不至于太爆而惨炸,当然作为无刷机动力差强人意了,但是续航长是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