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配置,2860(19xx KV)和3S电 65cm O艇

楼主(2014-05-10):
很久没玩了,现在重拾旧爱,手上还有一个65cm的O艇,和一个2860
电机
,KV是1900多的,具体忘记了,还有一些3S电,是玩飞机的,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样能玩么?怎么配?不要求太高的速度,谢谢各位 了

网友A:
可惜啊!我不懂!懂的又不說說!

网友B:
KV1900 3S 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C:
佩服的五体投递佩服的五体投递佩服的五体投递佩服的五体投递

网友D:
电池串起来做6S

楼主:
如果用3s加上大一点的桨呢,行么?

网友E:
3S基本不可行,但用到6S后,电机是否承受得住又难说了。所以建议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