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图传发射端可以内置到飞机里面吗

楼主(2014-05-10):
把外壳拆掉 放到飞机里面

网友A:
你不可能放的到里面去的,就算放的进去,gps 和指南针怎么办,你这不是作死啊

网友B:
应该是不能发到飞机里面去的 可能干扰到GPS 再说图传发射都有点大 里面几乎没有什么位置了

网友C:
干扰是关键,至于大小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是关键,至于大小不是问题
试试看

网友D:
600MW以下,用铜膜将图传包起来,接地,可以试试!

网友:
放进合子里是早晚的问题!你懂得!

楼主:
指南针模块可以内置到飞机里面吗 或者移动到机身下面?

网友E:
放到里面找死的节奏啊,发射端是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