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设置锁尾感度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4-05-10):
电直480 装了naza-h 一下调试问题1、油门50%时 尾巴左右抽动 大家都说先降低锁尾感度,  问题是我在设置软件里没找到那个是控制锁尾感度的选项,求大神 带图指点
2、遥控控制尾舵机太灵敏了 是在设置软件里调还是 遥控器上调    会的大师可骚扰13195969999  我给你回过去

求指导 那个是锁尾感度

求指导 那个是锁尾感度

求指导那个是锁尾感度

求指导那个是锁尾感度

楼主:
为了更详细点我把所有调机界面都上图吧

这个舵机选择的在说下 我的锁尾舵机是ds650 我选择的是数字1520us(165hz)这个对吗

这个舵机选择的在说下 我的锁尾舵机是ds650 我选择的是数字1520us(165hz)这个对吗

其他设置我看都没啥问题 如果有问题请大神指点

其他设置我看都没啥问题 如果有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
为了更直观点录了点视频

网友:
看到调参软件下面显示的 锁尾100% 了吗? 那个就是现在的感度显示。
直接在控上面调感度,软件下方这个数值是会变化的。
我原来飞是45%左右,你这个100%,明显高了。

楼主:
看到调参软件下面显示的 锁尾100% 了吗? 那个就是现在的感度显示。
直接在控上面调感度,软件下方这个数值是会变化的。
我原来飞是45%左右,你这个100%,明显高了。
哈哈 点石成金啊  这问题困扰了我1周了 刚看了你这个 又搜了个天9
调锁尾感度的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4982   我就设成40了  家里 没往起来飞 但是 已经尾巴不抖了 谢了

网友:
哗,直机用这个

楼主:
左右感度在哪能说下嘛!尾巴是弄好了   刚到室外起飞左右有点抖
看到调参软件下面显示的 锁尾100% 了吗? 那个就是现在的感度显示。
直接在控上面调感度,软件下方这个数值是会变化的。
我原来飞是45%左右,你这个100%,明显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