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用狗3还要平衡吗?

楼主(2014-05-10):
请问大疆客服,H3-3D用狗3时感觉狗的一边有点轻,请问需要加点重量平衡吗?

右边的小白点就是配重,用704胶水做的,可以插在USB口,只是有点难看。

说明一下,以下照片是在未通电的情况下拍的。通电后都很平衡。

我是想通过物理的方式,使云台达到最佳的左右平衡,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小电机负荷。不知是否有理?

未装配重前

未装配重前

右侧装了配重后

右侧装了配重后

楼主:
自己配重外观有点难看。

网友A:
狗用原则电池吗?

网友B:
楼主,你配重后烧了电机可别跟DJI说你加了配重再让云台工作。
不过你帖子都发出来了,估计DJI已经将你记录在案了。看来你以后云台坏了可就投诉无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配重后烧了电机可别跟DJI说你加了配重再让云台工作。
不过你帖子都发出来了,估计DJI已经将你记录 ...

至于吗?就是一小个配重。我看还有朋友戴UV镜的,那不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吗?就是一小个配重。我看还有朋友戴UV镜的,那不更重?

DJI你懂的

网友:
没见过配重的

网友C:
楼主用什么配重,配重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配重,配重在哪个地方??

右边的小白点就是配重,704胶做的,可以插在usb孔。

楼主:
不配重没问题,但我是完美主义者,希望更完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用原则电池吗?

原装

楼主:
所以我才来问问,不行就把配重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配重没问题,但我是完美主义者,希望更完美一点。

恩恩,看见了,我的通电后也是有一点歪,但是没有楼主的严重,所有刚刚看图片的时候怀疑楼主,通没通电。但是飞完一块电池后,云台就会好些,大疆的人说,云台有时候得预热,不知道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恩,看见了,我的通电后也是有一点歪,但是没有楼主的严重,所有刚刚看图片的时候怀疑楼主,通没通电。 ...

说明一下,照片是在未通电的情况下拍的。通电后都很平衡。

网友D:
调参软件里面云台是可以调整的啊,在哪里调整不很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软件里面云台是可以调整的啊,在哪里调整不很很简单吗

我是想通过物理的方式,使云台达到最佳的左右平衡,这样可以最大的减小电机负荷。
另外,请问哪里有云台的调参软件?

网友E:
这个云台都这样,电机那头重,实测发现,暴力连续航线后,可能发生歪脖,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云台都这样,电机那头重,实测发现,暴力连续航线后,可能发生歪脖,其他一切正常

改天试试,暴力飞行比较下。

网友:
usb盖子没盖吧?

楼主:
狗是水货,没有,如果原装的有,就正好。如果真这样,我就错怪了大疆
这种USB盖子哪里有卖?TB上没找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是水货,没有,如果原装的有,就正好。如果真这样,我就错怪了大疆。
这种USB盖子哪里有卖 ...

应该是错怪了,我手头上2D,3D云台装好电池,SD卡,盖着USB的盖子是正好平衡的。

你少了盖子,估计是被卖家贪了。 我黑狗3,黑狗3+都是裸版,盖子是必须有的

网友:
我的全部原装,狗3+,dji3轴云台,就是电机那侧沉,不平衡

网友:
狗3+ 轻了,是不是要加工滤镜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错怪了,我手头上2D,3D云台装好电池,SD卡,盖着USB的盖子是正好平衡的。

你少了盖子,估计是被 ...

这种USB盖子哪里有卖?TB上没找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USB盖子哪里有卖?TB上没找着?

可能上论坛收狗尸体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