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多大算正常?

楼主(2014-05-10):
我飞越450 pro机,kbar陀螺,卸下主桨尾桨后,接软件看震动,油门50时,震动达到560,油门75时震动达到800(6s动力,花牌h2221电机,齿轮比11比121),想问问老手们,这个震动算不算大?用手拿着的时候都震得麻麻的……(当然也没装主桨尾桨),发现启动时大齿盘斜上斜下的有点晃动(齿盘不平,新机还没炸主轴肯定是直的),但转速上去了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A:
我之前的450震的手都麻了,但是飞起来基本没感觉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专业仪器不懂。看描述应该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专业仪器不懂。看描述应该属于正常

就是kbar(vbar)调试的那个软件啊,连电脑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450震的手都麻了,但是飞起来基本没感觉

振动大了那肯定还是那一块没有调试好,这样飞的话还是存在潜在的隐患的。

网友C:
3楼说属于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说属于正常
???

我这几天调了后,现在空载震动在500左右,装上桨50油门旋停震动也在500左右,75油门旋停震动也在700一下了…… 空载震动小点后,只要主桨尾桨平衡做好装上去震动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