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水平校准,飞行中校准,四轴不稳

楼主(2014-05-10):
apm怎么在飞行中进行水平校准

首飞的时候发现四轴有点向前偏

手里的数据线,要么无法连接,要容易接触不良,水平校准不太好弄

想问下apm有没有像玉兔那样的,在空中也可以进行水平校准

还有我gps定高定点在1米左右,用6h,正常吗

再问一下,apm自动校准是校准什么的,怎么设置

网友A:
用apm飞控最好买个减震板,确保飞控在机架的正中心,飞机的重心也要确保在中心,apm的罗盘校准一定要做好,至于apm的自动校准是用来调pid的,泡泡的视频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pm飞控最好买个减震板,确保飞控在机架的正中心,飞机的重心也要确保在中心,apm的罗盘校准一定要做好, ...

飞控偏一点不行吗,h4的机架放不下减震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偏一点不行吗,h4的机架放不下减震板

可以,需要在无风情况下校准飞行,解锁的时候摆杆保持15秒以上,等到红灯和蓝灯慢速交替闪烁,这时候用自稳模式起飞,保持手动定点飞行30秒以上,慢慢降落,加锁,在起飞就应该能改善,飞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定点越小范围越好,如果无效,重复多做几次

网友:
我也很喜欢 玉兔的空中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