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高手回答

楼主(2014-05-10):
买了40A铂金的电调 上面带了一个磁环 我准备装多轴 8轴 这个东西妨碍我穿线了 我用WKM 飞控 肯定要把红线剪掉 BEC就不起作用了
我想问一下 去掉这个环有影响吗 多大的影响 谢谢了~!

网友A:
磁环没用吧 ...去掉可以减少重量...我没用的

网友B:
担心的话自己买些磁环穿过线再装上去。原厂带的东西一般还都是必要的。毕竟厂家连螺丝的成本都在考虑

网友C:
磁环是降低电调信号线干扰的

网友D:
防电流干扰,建议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