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怎么对6通道接受机 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4-05-10):
D10怎么对6通道接受机  请高手指点一二  新买的6通道接收机  对不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重点你没说。。。。

网友:
原厂固件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A:
我是用d10用rx601两种固件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d10用rx601两种固件都没问题。

直接插接受  不用对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插接受  不用对频?

先给接受通电。红灯快闪。开控。红灯长亮。对频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接受通电。红灯快闪。开控。红灯长亮。对频完成。

谢谢大神

网友:
开控的前三秒左右是对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