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调试X6P遇到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内有12s大四轴)

楼主(2014-05-10):
我每次通电之后,电调都是一直嘀嘀响,查了查好盈120A电调的说明书,发现原因是未检测到油门输入。每次在手机端安装向导校准电调时候都不成功,现在已经排除电机电调的原因,请问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不懂帮顶。哇,这机农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哇,这机农业用的?

是的

网友:
多大的桨,电机是什么呢!好牛???

网友:
太牛啦,飞机有多重?电机多大?载重多大?轴距?电池多大的(知道12S)?

网友:
是电调没设定好油门行程吧,X6P飞控,如果是新固件,在设定油门行程的时候,必须先打开油门锁,(X6P打开油门锁的前提是必须飞控先进入失控返航状态,再进入手动或GPS模式才能解锁)解锁后按照飞控说明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哥们  QQ多少~~~~对你飞机感兴趣

网友B:
在设置好失控返航后,分别使用2组电来设置,首先给飞控和WIFI模块上电,然后关闭遥控器,然后再打开遥控器,然后用手机进入地面站(安装向导)一直到设定油门,然后点进入设置,然后掰杆解锁油门推到最高,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电调提示音后,油门拉到最低,设置完成退出设置。我是这样设置的,不知道对你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好失控返航后,分别使用2组电来设置,首先给飞控和WIFI模块上电,然后关闭遥控器,然后再打开遥控器 ...

谢您。这个我真没试过,一会试一试。

网友C:
飞控出故障了,返厂维修吧。

网友:
这农药机真给力。

网友:
检查你的信号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C:
如果线路检查没问题,应该就是飞控故障了,返厂吧,我曾经碰到过这事儿

网友:
都是专家啊 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