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调试零度X6-P时候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内有12s大四轴)

楼主(2014-05-10):
我每次通电之后,电调都是一直嘀嘀响,查了查好盈120A电调的说明书,发现原因是未检测到油门输入。每次在手机端安装向导校准电调时候都不成功,怎么弄都是未检测到油门输入。但是用万用表测量飞控M1 2 3 4接口,发现有电压输出,但是电压值和接收机通道输出的电压值不一样。现在已经排除电机电调的原因,请问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是否与长时间没有升级固件有关?

网友:
可以坐个小孩子了把  看上去 好像精灵的放大版 哈哈

网友:
这得多少钱啊

网友:
电池几S啊

网友A:
有可能遥控通道不对。

网友B:
熟悉的桨 熟悉的管子  熟悉的机身~~~LZ是重庆金泰的吧~~~哈哈哈

楼主:
六位数吧差不多

网友C:
( ⊙o⊙ )哇,载重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熟悉的桨 熟悉的管子  熟悉的机身~~~LZ是重庆金泰的吧~~~哈哈哈

是我们大学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遥控通道不对。

我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 ⊙o⊙ )哇,载重多大呢

30kg左右

网友D:
这机机中间像一口大缸

网友:
好大啊,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机中间像一口大缸

放农药的地方

网友E:
我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飞控就返厂了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这个还是没x8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飞控就返厂了

你有遇到相同情况吗?

楼主:
不是。就是单个的电机。差不多碗口那么大吧。

网友:
这大家伙要是飞的话,要“知道”滴
是不是控没给电啊?

网友F:
是不是飞控没给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飞控没给电啊?

不至于。。飞控没给电手机地面站也用不了。。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楼主油门行程调了吗?

网友:
我们以前做我头像这个大载重电机时也是这问题,楼主,如果油门行程调好了,还是不行,
就换个飞控先试下,如果换了飞控,可以用。
直接卖了换飞控吧。

网友:
我也在弄植保飞机 有时间交流 QQ719299889

网友:
真的可以载个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