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天飞富丽450有副翼版 副翼片用的是炭片 真难飞啊

楼主(2014-05-10):
   一直迷恋有副翼 就又弄了个 富丽的机身和飞越的 有副翼 旋翼头 上的是飞越的大碳片 楼上一飞才发现 真难飞啊 简直就是无副翼没有陀螺仪的感觉

回来后 赶紧换回来胶片 加了大锤子 看来手还没到 弹片不是和我
不废话 上图 视频
http://www.tudou.com/v/4kyoP1k9pv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换完胶片和副翼配重 整两张照片 给大家瞅瞅

                                 还是那句话 字少 图多带视频

网友A:
好机机啊,屋顶飞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机啊,屋顶飞要注意安全

嗯嗯 一般不会飞出 天台范围 而且设置了 失控熄火

网友B:
有副翼是好 ,就是摔了不好修,不如无副翼简单。我是两种都有,用来飞动作得瑟时用无副翼,规矩飞时用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是好 ,就是摔了不好修,不如无副翼简单。我是两种都有,用来飞动作得瑟时用无副翼,规矩飞时用 ...

嗯嗯 同感啊 有副翼确实不好修

网友C:
这是不习惯所以又加了三轴?机机打理的真干净!赞

网友D:
无副翼450有风飞,简直太痛苦了。

网友E:
我还没飞过无副翼呢(mcpx除外)。。

网友F:
小姨子飞有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姨子飞有副翼?

没啥问题,我还用CGY750飞有副翼。。。。
吧AIL,ELE的感度调零就行了。

网友:
还从来没飞过无副翼的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习惯所以又加了三轴?机机打理的真干净!赞

哈哈 不是 三轴陀螺仪被降级使用了 斜盘的修正关掉了 只用于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450有风飞,简直太痛苦了。

哈哈 还可以 我很喜欢这种冲浪的感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没飞过无副翼呢(mcpx除外)。。

有副翼 飞机飞着有意思 要求手不能懒 需要不停的修正 而无副翼飞机 即使有风 姿态也不会变化 顶天是横着吹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姨子飞有副翼?

11楼 正解 关掉循环螺距的修正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副翼就是调螺距时麻烦点,其它一样

要炸一次换的件多,螺距啥的倒不难调,但是轴承关节多,炸了之后性能感觉变化很大。

网友:
不是说有副翼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炸一次换的件多,螺距啥的倒不难调,但是轴承关节多,炸了之后性能感觉变化很大。

感觉 调整不是最大的问题 而是一旦炸机 有副翼旋翼头很难恢复精度 有很多金属件看似没有坏 其实已经细微变形 很难排查 所以修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