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与大疆 DJI NAZA LITE 飞控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2014-05-10):
零度S4-V2与大疆 DJI NAZA LITE 飞控都有什么优缺点呢?这两款飞控保有量都很大,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总结一下使用心得,为新人们入门做参考!

楼主:
怎么没人发言呢?

网友A:
LITE跟S4v2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两个差不多吧!新手都可以

网友:
官方,第三方都没有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E跟S4v2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这个话说的。。。。。。。,本人2套LITE,一套小炸一次,一套至今正常,还有LITE支持云台输出(有增稳功能)。s4好像没有。对新手来讲(我也是)这2款调试都比较简单。但是,我用S4就没有顺利过,一怒之下贱卖了。别人都说S4稳,目前S4好像有很多问题。。。。。。

网友B:
O度起飞有时候吓死人,有时候忽高忽低,手感 延时,反正 我是不喜欢O度

网友:
lite比S4简单  ,lite可以云台增稳,S4可以接osd

楼主:
S4-V2好像也能支持云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度起飞有时候吓死人,有时候忽高忽低,手感 延时,反正 我是不喜欢O度

嘿嘿dji派来的吧,黑零度,忽高忽低的是dji才对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今天我的S4V2的F450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翻转了180落地。挂了。就是起飞重量有点大,

网友:
md有准没准呀,多来几个发言

网友(2014-06-15):
没有用过DJI

楼主:
我的s4v2亮白灯了,估计要返厂了!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4v2亮白灯了,估计要返厂了!嗨!?

之前飞的如何?固件更新了吗?

楼主:
更新到了最新版本也不行!这两天忙还顾不上呢!过两天返厂。

网友:
这两东西,怎么能指望有很高的水平呢?没啥好比的,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我只用过S4,也爽飞过,也狠摔过(个人原因,收油到底),也翻过一次个,原因不明,也许是调参不好,后来没细查,反正是翻了一次。没用过LITE,不知道对比的结果

零度的售后比较到位,就冲这个吧

网友D:
哎。。。我最近特想买s4v2呀。。看你们出这出那的问题。。。都不敢买了

楼主:
大疆的问题可能会少点吗?

网友:
反正是大疆炸机了的人,一般换零度。零度炸机的人一般换大疆。

楼主:
算一挂,看看你和谁八字更和!哈哈!迷信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E跟S4v2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请教 哪个档次高

网友:
价格高,档次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我最近特想买s4v2呀。。看你们出这出那的问题。。。都不敢买了

当然要摔,因为它就是拿来练手入门用的

网友:
哈哈哈!反正是大疆炸机了的人,一般换零度。零度炸机的人一般换大疆。

网友:
飞了S4 V2 穩穩的.
建議設定距離限制為0.手動飞的話到達了距離限制飞控會鎖了JJ 方向控制.但是不會自動跳去GPS MODE 後果係跟著風向飄走.因我俾仔仔玩設了距離20米.好在仔仔反應好直時打GPS 定在空中.老子都出汗中

网友E:
我是dji黑,但是客观的说 s4 根本就比不上naza 甚至lite .死难用,难用死.零度压根就没好好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dji黑,但是客观的说 s4 根本就比不上naza 甚至lite .死难用,难用死.零度压根就没好好优化,

你觉得零度应该怎么优化,优化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零度应该怎么优化,优化哪些。

这种价格的飞控,硬件精度是不要指望太高了,只能从算法上来优化抗震性弥补精度误差带来的怪动作,但是试飞后感觉手感糟糕。明显小动作太多,直接放弃掉,完全不如naza做二次减震后的效果

网友:
谁的说法有价值呢?反正我的大疆V2刚摔了,损失惨重!在考虑换什么飞控。

网友(2014-08-28):
DJI摔了换零度啊!哈哈。。。

网友:
LITE 总体还行,的确起飞要推足油门才能保证不会一起飞偏向一侧,不过最近微调下,这个问题解决了,起飞会比较平稳垂直上升,S4没用过,不知道二者GPS搜星那个能力强些,至于DJI 售后吧,返厂修理程序没有半个月回不到你手里的,S4售后效率高么,需要半个月吗

网友:
看糊涂了

网友(2014-09-30):
你用零度S4和,大疆NAZA V2对比还可以比较。。

LITE是简易版的,不支持IOSD。

我觉得都差不多大疆新品开大的么快点,零度可能慢点,公司有钱没钱的关系。

最近我也想入一套零度上8轴试试看。

网友(2014-12-11):
今天刚装好了600轴距的S4,手头也NAZA LITE,也曾玩过V1

S4在轴距超过450上面,表现更稳定,姿态也平稳的多,这一点跟V1和V2比较相似,LITE在450及以下轴距的四轴上,表现更灵活,但是S4在小轴距或者微小轴距上表现不怎么样,我在330上试过,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

不知道啥原因。

另外,NAZA的失控概率高一些,特别是电子罗盘受到干扰后,导致飞行器失联的事情特别严重,零度S4V2目前我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NAZA已经失联过一架了。

零度S4V2的可扩展性比NAZA LITE高,NAZA可以不接GPS就能飞。应该说各有优缺点。

个人感觉,S4V2的对应产品应该是V1,而不是LITE。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问题可能会少点吗?

大疆的少吗?  现在有个叫什么网站啊 上面都什么大疆的炸鸡 再看看零度的有几个炸鸡的,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几乎好少吧? 再看看大疆的到处都是骂大疆的,怎么不骂零度啊?  用了快两年零度的飞控 没出过任何问题觉得零度的控还是不错的  大疆的任何配件打死也不会用了  坑死爹不偿命的玩意  。。。说明下我不是零度的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dji派来的吧,黑零度,忽高忽低的是dji才对吧

赞同  我用了快两年零度的飞控 没有出现忽高忽低的

网友:
论坛新人 两边跑 怎么两边都有说对面的 不过对面的貌似反应问题的多好多啊

网友(2015-01-18):
DJI NAZA LITE买来有一年多了,途中有小炸,至今还没有出现问题呢,已达到六七十个起落了

网友:
既然NAZA  不支持OSD,这样的飞控我不会买,我之后难道还要升级飞控!!!我还是选零度,V3 999元,我想这个飞控可以支持OSD了,毕竟想玩FPV,

网友:
无法回答,差不多吧

网友:
s4相當的穩

网友:
S4还可以吧,玩具级的,还可以吧,lite还没有用过。不评论

网友:
零度的OSD据说价格相当的美。。。想清楚

网友:
入四轴两年了 大疆和LITE我都用过 同样的环境 问题都有 这个价位的飞控就这么个情况 而且飞控不管多贵的都有可以出问题
关于S4V2
金属外壳 手感好 飞行稳定 但是功能比较少 而且限定高度 晃动过大报错容易出问题 可以加WIFI模块 但是不能接云台 有一次飞行空中突然失控 亮黄灯无法控制 最后救机成功但是依旧有损失 得出结论 GPS 以及定位系统不太稳定 容易丢星失控 但是安全系数略高
关于大疆LITE
我也不过多评价 GPS不太稳定 但是不限制高度 对晃动没有过多要求 且可以接云台 稳定度一般 在正确安装的情况下与零度差不多 大家也不用过多纠结
总结论 按自己所需购买 性能差不多 利弊我都分析了 说到这都还无法选择的建议还是买上档次的飞控或者apm 自己调的总归放心吧
完毕

网友:
零度售后还是不错的,之前有一个X4飞控进泥土里了,比较脏,返厂后,一周回来发现是外壳新的,内部就不动了,用的还是好好地,本人不是托,广西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S4-V2好像也能支持云台吧!

支持舵机云台   画面还过的去……

网友(2015-11-15):
我想搞航拍摄影,暂时不考虑太多的摄像,X650Pro机架,零度S4-V2能担当吗?和SuperX相比怎样?
我是小白……

网友:
今天我的s4v2飞起来之后2层楼高度的样子突然亮了一个黄灯直接就掉下来了!一共飞了3手,前两次都没任何问题第三次突然来一下我都没反过来

网友:
天下乌鸦一般黑

网友:
玩DJI的都壕、

网友:
哪個消費者會同時買兩個飛控同時玩啊.

网友(2015-12-15):
O度的是舵机云台 我觉得S4也是蛮好用